[改装] 雷凌185T尊贵版改LED阅读灯,亮度有点高

楼主(2020-08-06):
车子跑了差不多两年了,车内阅读灯一直感觉有点暗,想着换个LED灯板。对于LED我觉得功耗和亮度方面有优势,但LED光源处理不好,缺点还是不少的。重要的一点如何让LED光源不让眼睛受苦这是最关键的。于是某宝搜了个遍,选定了整片方式的LED灯板。拆灯罩很简单,塑料撬棒撬开就行。卤素灯泡取出来直接换上LED灯板。第一感觉,太亮了。因为LED没经过处理,存在发光点亮的晃眼不忍直视。这点真的不能接受,单靠亮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搞了几张显示屏的散光膜,减了两层垫上去,有一定改观。但还是亮。决定先试用一周观察下再来调整。

楼主:
经过周的使用,这个LED阅读灯太亮,让眼睛极度不舒适。于拆下来看看怎么改。拆下来分析后发现结构比较简单的,改起来也方便。这分析后画出来的灯板原理图及修改方案。限流电阻经过多次测试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亮度,结构还亮度改后再加两层散光膜。经过这次修改后,亮度适中,整体观感柔和,直视灯板眼睛也可以接受。整体还满意的。

对于LED,千万要慎重,有优点缺点也不少。发光点太亮而光衰快,穿透力差。对于车内阅读灯亮度没必要追求高,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经过妥善处理的LED灯光就伤眼利器,对于商家来说只要亮亮亮就行,而灯光否舒适柔和不伤眼睛般都不会考虑,因为它就针对原车卤素灯暗来的。所以说亮度不唯依据,定要舒适合理的亮度眼睛舒服重点。最后提醒下后备箱换LED时,因为打开后备箱灯就会亮烫,这时用子螺丝刀把后备箱锁拨下锁就锁上了,这时灯就灭了。换完要在驾驶位后备箱开关拉下把锁打开,不要直接关门哦因为锁锁住状态关不了的。后备箱的LED就无需做这些处理的,因为凹进去的,看不到发光的灯珠的。

网友A:
换个W5W的LED灯泡不好吗? OSRAM,灰里扑都有, 你这个PCB专门针对车型开模的,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B:
我自己给自己的车设计了一款,带亮度记忆的4挡调光,带30分钟无操作自动关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给自己的车设计了一款,带亮度记忆的4挡调光,带30分钟无操作自动关灯。 ...

很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W5W的LED灯泡不好吗? OSRAM,灰里扑都有, 你这个PCB专门针对车型开模的,价格也不低吧. ...

现成的哦,某宝的,只是实际使用有些不符合自己的需求做了改动

网友C:
折腾有理,支持一下,实际没啥用,O(∩_∩)O哈哈~我也是感觉不如直接换个led灯珠方便,其实led距离近了对眼睛不好,特别是这种芯外露的;家用的最好用那种芯片带透镜的,光线看起来舒服不少。

还有为啥不在主线路上串联一只几十欧的1-2w的电阻呢?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有理,支持一下,实际没啥用,O(∩_∩)O哈哈~我也是感觉不如直接换个led灯珠方便,其实led距离近了对眼 ...

哈哈,说的有理。只是懒得割板了。加上手上有现成的这些电阻,就直接换了。也是折腾更换了好几个阻值才找到自己需要的。亮度和舒适度达到一个平衡点.均光膜用的是LED屏的裁剪出来垫了两张。

楼主:
其实仔细观察原来卤素灯就会发现,灯泡是凹进去的,前排和后排都是。除了昏暗和发热大,卤素灯舒适度不错的,这点车企设计考虑得还是不错的。而某宝卖LED的,不会考虑这个,只针对亮来做文章,只要LED灯板够亮就行。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雷凌后备箱的LED,因为这个灯凹进去的,就是看不到灯珠,所以这个完美。改这个LED,前后拆了不下五次调整了。就是为了亮度和舒适度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直视灯板眼睛也不会难受这样。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好事多磨。经过试验如果灯珠离均光膜距离能有1.5cm灯光就能打散看不见灯珠,实际雷凌这车前排阅读灯灯板和灯罩距离大概8mm,均光效果还凑合。后排基本就是紧贴了。

网友:
灯珠太多了  用洞洞板自己焊一个多好 你买的这个成品电流大 灯珠用不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给自己的车设计了一款,带亮度记忆的4挡调光,带30分钟无操作自动关灯。 ...

俺的QQ7就用不着这么操心了十五分钟后全车断电

网友:
俺的风云2就用不着这么操心了十五分钟后全车断电

网友D:
看着不像是铝基板  ,不是的话可以打几个洞增大散热面积,电阻看你用的470R的 还可以。

网友:
车不折腾,能用好多年,特别是丰田的车;一折腾,寿命缩短不少。

网友:
买了那种可拆卸的,有时候可以拔下来整发动机的时候照一照

网友(2020-09-08):
好像是车载用的,有点复杂!

网友E:
灯珠换成暖光的就舒服了,接近卤素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像是铝基板  ,不是的话可以打几个洞增大散热面积,电阻看你用的470R的 还可以。 ...

电流小,不用铝基板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换成暖光的就舒服了,接近卤素灯光。

接近卤素用2700K左右的色温差不多。缺点就是夏天这色温看到会感觉热,优点是冬天感觉暖。哈

网友(2021-10-29):
不用散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