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七龙珠Scouter(战斗力眼镜)..........的镜片..。

楼主(2020-08-06):
对不起,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战5渣~

先来一张产品图:

核心显示元件:

嗯....就这样拆完了.....

lcos,看起来像个小镜子,但是有1080p的分辨率

要是真的就这样拆完了,会被骂是骗子的吧....

这是一款“几何光波导(Geometric Waveguide)”产品,简单的描述就是:上图中黑色的部分是一个LCOS投影模组,玻璃就是幕布,将图像投入眼睛,在视网膜中成像。
ps: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即液晶附硅,也叫硅基液晶,是一种基于反射模式,尺寸非常小的矩阵液晶显示装置。这种矩阵采用CMOS技术在硅芯片上加工制作而成。

图上带着线缆的部分是一片RGB led,中段有一个光棱柱,用于均光(就是让光线变得均匀)。

图上梯形的部分是一个半透半反棱镜,led的光线从下方反射到lcos上,形成图像投射出去,

银色部分是个放大镜和半透半反棱镜组,图像在这里被放大,并反射出去
大致的光路是这样的,上图黑色三角形棱镜将光线调整至特定的角度。

由于全反射: 光由光密(即光在此介质中的折射率大的)介质射到光疏(即光在此介质中折射率小的)介质的界面时,全部被反射回原介质内的现象。故镜片在空气中时,入射的光线将在玻璃的上下平面中全反射,不受损失。

最终,在有镀层的多片反射面上,被投射入使用者的眼睛里。

待续...

楼主:
沙发也是我的

网友:
不是吧,沙发我再次抢到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显示图像会影响战斗的。

网友:
渣渣前排帮顶

网友A:
我觉得集成佳明定位手表最好,显示速度里程和卫星数量等简单的,无需点阵屏用笔画数显,尽量避免中间等重要地方显示以免看不清汽车,短按速度和里程切换时间,双击分段新轨迹,长按5秒进入功耗设定,一般记录点数间隔时间越长越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集成佳明定位手表最好,显示速度里程和卫星数量等简单的,无需点阵屏用笔画数显,尽量避免中间等重要 ...

简单显示的话,用不上这么高端的设备

网友B:
有意思,再加上个耳罩就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再加上个耳罩就更像了

是的,加个耳罩简单的很,网络上有很多模型

楼主(2021-02-08):
自己up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