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op突破插线板一家三口的拆解

楼主(2020-08-06):
基本都是2002年左右的,捡垃圾来的,其中两个是剪线的。
十字螺丝的做工很好(六插位),三角螺丝的就差了(三插位和十插位)。估计厂家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子的不太好见人。
焊接采用的都是锡焊,焊点很漂亮
top的外壳真的不错,抗造,18年了还是耐摔,估计再用18年没问题。
插座片都是铜片。
总的来说质量是OK的,就是贵,捡垃圾都比其他的翻倍。

网友:
又是1个看不下去的做工了

网友:
突破的不错啊,发黄那个用牙膏刷一下就白了

网友A:
以前老东西都不错,现在都不怎么样了。现在的突破溢价太严重了,我个人不推荐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东西都不错,现在都不怎么样了。现在的突破溢价太严重了,我个人不推荐购买。 ...

牛牌插座也是,超市里买的也不便宜,而且开关不小心用力偏大会陷进去,只能筷子操作,最好得拆开修理,还得买一字改锥和三角矬子,把一字改锥磨V形槽才能拆插座,有个紫氮牌插座凸十字螺丝更坑,对接缩径普通十字螺丝扭断失败,得在网上买12点9级超硬钢十字螺丝,再买电磨套装缩径十字螺丝,手动矬子磨不动超硬钢。

楼主:
子弹头是内十字螺丝口,这个最坑爹。其他的一般买一套工具都会有

网友(2022-08-30):
明显6插位的好。

网友(2024-05-03):
好像这做工,价格高了,不值得。

网友:
喜欢一体成型的,强迫症觉得焊锡的容易掉。

网友:
铜排还挺宽的,比某些缩水铜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