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实现小时候的梦想~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8-06):
最近弄到几个线圈,突然想到弄不弄做个矿石收音机,就找个电路图,谁知道一次成功,今天换了镀银的线圈,居然能收到外国的台,外圈直径5厘米10圈,内圈3.5厘米20圈,谁知道这个频率是多少?

网友:
如果本地AM信号较强,天线架的好,甚至不需要调谐机构,直接天-地线之间串联二极管和高阻耳机就有声音。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但是没有高阻耳机。下次去废品店找个话筒看看行不行,我记得老式的动圈话筒阻值也有300-600欧

网友A:
一直想做一个,但是没有高阻耳机

网友:
楼主在边境线上?能收到外国电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一个,但是没有高阻耳机

没有高阻抗耳机拿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矿坛里全是搞这个的,可惜俺没有合适的线圈,帮顶

网友:
这玩意最关键的是天线,其次是高Q值的线圈。

网友:
我来看矿石的,然鹅,没看到?

网友B:
前几年突然想做矿石机,没有高阻耳机,某宝上找到河北邢台一商家花了七十多米搞了一只军用高阻耳机,装好没两天就扔在一边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突然想做矿石机,没有高阻耳机,某宝上找到河北邢台一商家花了七十多米搞了一只军用高阻耳机,装好没 ...

这个太悲催了。吃灰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突然想做矿石机,没有高阻耳机,某宝上找到河北邢台一商家花了七十多米搞了一只军用高阻耳机,装好没 ...

所以,矿机变灰太狼

网友:
小时候玩过,那时感觉非常神奇,后来改做半导体收音机,再后来就没啦......

网友:
同款耳机…没有成功过…

网友:
我也是从矿石收音机入门的!不过没有矿石,当时去的五金交电大楼买的2AP9型检波二极管,耳机是本家的大家给的一个1600欧的高阻耳机。做好后连睡觉就戴着耳机听

网友:
由于电路里没有电池,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必须够!

网友:
不需要架天线,我在寝室里把电源线用铝箔包两圈将高频信号感应出来,暖气片当地线,高阻耳机和二极管接上就能响。

网友:
弄个普通mp3耳机,串联起来阻抗大点,灵敏度也好,比老式的钢制振膜高阻抗耳机音质也强的多,再用铁氧体或者铍銆合金的磁心绕个匹配变压器,就可以的。当然不想折腾动圈话筒芯最容易找

网友:
用丝包线绕个大圈就行,我弄的就收到几个调频台,用了一个NOKIA的变压器做阻抗变换接的普通耳机。

网友:
鄙人孤陋寡闻了, 今年三十多岁, 直到去年才知道还有这种不用电池的收音机! 现在咸鱼上有现成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