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坛友发来的金士顿A400数据恢复成功,感谢坛友支持和信任。

楼主(2020-08-06):
坛友发来一块金士顿A400 120G固态硬盘,表现为长忙无法识别,主控是群联给KINGSTON OEM打标的PS3111,颗粒是大S L06B,4颗组成120G容量。下图为拆掉外壳后电路板图:

短接ROM后将其接到PC3000上,通电能够就绪

直接进KINGSTON A400模块,进去后PC3000 SSD会自动选择一个合适的固件让其加载:

加载完成后会显示容量,颗粒ID等信息:

这个时候使用PC3000 SSD的编译功能,它会读取固件并重新编译,完成后就可以进DE读取数据了:

现在已经编译完成,去DE看一下效果如何:

从效果来看是不错的,其实通过经验L06B的使用PC3000 SSD自动加载和编译一般都问题不大,有些颗粒比如BICS,B0KB B16 B17等可能会出现编译效果很差的情况,那样就需要手动去修改固件和选择编译流程来对比不同固件和编译方式的效果。

坛友需要的桌面的文档和表格完美恢复,在此发帖感谢坛友的信任与支持。

网友A:
大佬NB,这个PC3000价格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NB,这个PC3000价格感人

专业搞这个的应该都有,你也不看看数据恢复的收费...

网友:
牛人,也不是所有的固态方案都能这样搞的吧?

网友:
技术高手。记号一下。

网友B:
数据恢复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
PC3000:数据恢复的利器

网友:
厉害,哈哈望而生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恢复这个多少钱啊?

2000以上至少

网友:
金士顿不愧是白片小王子。大S瞩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恢复这个多少钱啊?

常见主控类型的看颗粒情况,这类的最多几百大元而已

网友:
相较于传统的机械盘,现在的固态太容易挂了,不少客户的盘在保内就挂了。

现在装机遇到数据比较重要的客户,基本都加个2T的机械盘,还要千叮嘱,万关照,重要数据定期整理到机械盘里。

不然我真怕看到客户硬盘坏时幽怨的小眼神,让他们再花银子恢复吧,一来价格高,二来盘没保了,所以一般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恢复这个多少钱啊?

简单的3位数就能搞定(如,直接换主控什么的),变态难的能破5位数(硬件软件同时坏+奇葩方案无恢复数据先例+颗粒体质奇差需大量手工修复数据......)

网友:
时刻铭记,重要数据要备份。而且不放SSD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不需要操作,但是懂一点原理还是好的。

网友:
楼主是专业的。哈哈哈

网友:
手上还有好一些b17 l06b 颗粒

网友:
为了PC3000过来的,撤退

网友:
这是好消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