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大师们:问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啊??

楼主(2020-08-06):
请教大师们:问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啊??

问题在图片上哦.....

先谢谢各位大师们......

请教大师们:问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啊??

网友:
开口销子,X宝上大把

网友:
开口枣,不对,是开品销。。。。。。。

网友:
五金店有卖吧?用差不多大的铁丝插进去折成Z型也能用

网友:
五金店里找

网友:
找根铁丝弯一下

网友:
这个铁丝替代即可

网友:
插销...一般是防脱用的

网友:
开口销,字数安数

网友:
这可能叫开口销或脱销?用铁丝是很简单的,穿进去再掰弯防脱,这多简单

网友:
开口销   不是暴力使用的话  找个铁丝搞一下都可以的

网友A:
大街上卖的发夹,五毛钱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街上卖的发夹,五毛钱一大堆

可以将就一下......

网友:
开口销,其实用铁丝或者铜丝,对折可以正好塞进孔里就可以了,一头圆头,一口掰开就ok了,为一个这个东西淘宝买运费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