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疑似假三洋果蔬豆浆机

楼主(2020-08-06):
顶板4按钮、4指示灯

做防水也不认真

next

楼主:
内部电路強电部分、用了光耦、两路继电器,一路可控硅及半功率二极管。这里用了工频变压器供电可靠性更高(相对与高频开关电源)

楼主:
这里长杆温度传感器、短杆溢面传感器(沸腾时作用),

楼主:
微动开关串在220入线

强电触点都用了阻容灭火花电路

网友:
加热管都发黑了

网友:
果然是电器都有可能给假冒的

楼主:
自己十几年之前买的豆浆机,正常使用中。这个只有防干烧功能(测温头外壳与刀片间的液体电阻)

网友:
你 以为国内贴牌的三洋能有多好?无非就是榨干品牌最后价值而已,用别人的牌子卖辣鸡

网友:
其实是多了类似热得快加热棒的搅拌机,以前父亲爷爷家买过普通搅拌机,第一台下置串励电机进水,第二台上置串励电机好些,要是有类似轮船螺旋桨迷宫式密封结构更好。

网友(2020-12-14):
这个还可以吧  只不过不是真的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