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底下好乘凉-轻松学着Qrut大师改艾默生服务器电源为可调

楼主(2020-08-06):
必读精华帖,阅读量2W+,评分近5K,回帖500+,我敢说,这绝对是新站第一牛贴!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完全攻克高低压大范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所以开始前请允许我再次表达对Qrut大师的敬仰和崇拜之情。
真的太牛掰了!
要是没有这篇教程,我敢说这个电源不会卖得这么火,
当然,我也是因为看到这篇教程才决定剁手的,7-28日发货,7-31日顺利改完。

为啥要发帖子,我可不是为了骗分,
纯属开贴感谢一下前辈大师的辛勤付出,顺便晒一下自己的改动心得。

发货隔天收到快递,缠得跟粽子一样,咸鱼卖家包装挺辛苦

拆开发现其实挺小巧,比想象中要小一圈,太大我还真没地方放。
万幸跟Q大师的型号是一模一样的,跟着教程改就行,不用动脑子。

这里有颗螺丝被保修封条盖住,写着2020-7-28,
不知道是发货日期还是恰好这个服务器电源还有一个月到期,
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4cm迷你暴力风扇,有点像合金扇叶,真心锋利,
虽然看了这么多论坛的拆机帖,第一次亲眼看到手里的电源拆开,
还是被里面的做工给再次震惊到了。

电源很干净,据说是因为服务器机房都是无尘的,
所以不能跟普通电脑电源灰头土脑的形象对比来判断服役时间,
这个电源之所以便宜,无他,纯属因为到期了,
要是专业处理还得花钱做无害化,不然电子垃圾在哪里都是祸害。
还不如化整为零,便宜出给大伙处理。

废话不多说了,要想改可调,还得打开Q大师的帖子,一边看一边改,
实际上我就是开着电脑对照着来动烙铁的。

具体改动电路和位点我就不重复了,
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第一步,脱机启动,用万用表通断档找到图中两个焊点真好对应两个启动触点,
这样焊线强度高,不用破坏原镀金焊盘,也省得刮绿油了。

第二步,拆R5和R10,我的做法是把拆下来的电阻就近焊到对地的焊盘上,
这样万一想复原,还能轻松焊回去。
这个线有点粗了,很容易拉扯掉R10的两个微小焊盘,后面想办法,
先通电验证一下这个可调是不是稳定
(真心不是信不过Q大师,而是很想亲自验证一下这个神奇的时刻)

验证通过了,就开始找合适的可调电阻,
这是薅羊毛免费掳的一部分各种规格的可调电阻,
大概有五十只吧,带帽子,10K-2M都有,最后选了蓝色50K可调

薅羊毛的时候没有找到带开关的五脚电位器,
只能从库存里面找出来一只铜质小巧扭子开关与蓝色可调组合起来了。
一个控制启动,一个调压

按照大师的教程改完低压限制和高压限制,最后再试机一次,完美,准备装机

铜线确实太粗,最后选用变压器拆出来的漆包线焊接,
关于R10焊盘被拉扯的风险其实同样用万用表通断档找到强度更高的焊盘代替,
最后焊线打胶,把可调电阻和扭子开关也粘到一起

电位器原配的帽子太粗了,找到一个细的,装机一切OK,
金手指用高温胶带裹起来防止短路。
电压表头和输出端子我就没装了,一来是开孔比较麻烦,
二来是怕挡住出风口,影响散热,而且辣鸡表头不太准,
还不如每次用之前用万用表调好再用。

到这里我的改动就结束了,
最后再次感谢Q大师的无私分享

我建议每一个参照大师帖子改成功的坛友都去主贴点个赞,
评个分,回复一下,这才是对原作者最大的尊重。

开源分享白菜艾默生服务器675W电源转接板带可调和数码电压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236

网友A:
从这个帖子的浏览量来看,数码之家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但是目前论坛的发帖量回帖量又非常低迷,甚至让人一度怀疑是不是已经没多少人来了,现在看来应该不是,只要有好的内容,还是会有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帖子的浏览量来看,数码之家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但是目前论坛的发帖量回帖量又非常低迷,甚至让人一度 ...

看帖不回贴的坛友和游客比较多,我觉得骚版应该适当改进一下,活跃论坛的气氛,现在确实比老站冷清太多了。

网友B:
蓝色50K可调???我咋看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50K可调???我咋看是绿色的?

完了完了,嘴瓢了,确实是绿色,而且深绿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了完了,嘴瓢了,确实是绿色,而且深绿哈哈哈

还有那标签的日期 也写错了

网友C:
主要是回帖没啥好处,都被淘宝客的帖子淹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标签的日期 也写错了

厉害了,刀兄果然是捉虫高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回帖没啥好处,都被淘宝客的帖子淹没了。

说得在理,
有时候不方便打字回帖,但是点个赞还是很轻松的,有些好贴我还会点收藏,留着以后慢慢看哈哈。

网友:
热度那么高也少不了那些广告狗的功劳

网友D:
标签那个日期没错的,一般二手电脑产品都是保修一个月,比如二手内存条,二手硬盘主板都是一个月

网友:
原贴 内容太多, 看着好心累。。。

是不是 R5,R10 拆掉, 在R10位置接电位器 , 电位器要串一个电阻 还是并联一个电阻?50K电位器 串多大值的电阻?

   欠压R1拆掉飞一根线到3.3V? ,,   过压换个电阻,阻值换多少的(17V)?

网友E:
嘿嘿 来晚了只能后排围观了 说实话那个帖子我现在都不敢去回了,光是站内求助咨询 求带 求帮忙 求合作 求交友。。。。等等各种要求就多到回不过来,如果每个人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估计24小时不停歇再雇几个客服接待才行,然而精力有限很难周全,也冷落了不少人

网友F:
我对Q大师和楼主的崇拜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 来晚了只能后排围观了 说实话那个帖子我现在都不敢去回了,光是站内求助咨询 求带 求帮忙 求 ...

专家开个咨询公司吧哈哈,高端服务按需收费嘿嘿嘿,再雇几个小弟,混点肉汤喝喝。
就这个复杂的电源改可调本身,专家其实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可能有些人没静下心来读完,我可是前后读了十几遍加做笔记计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开个咨询公司吧哈哈,高端服务按需收费嘿嘿嘿,再雇几个小弟,混点肉汤喝喝。
就这个复杂的电源改可 ...

啊。。。。兄弟抬举了,有的人只关心怎么最简单的去改,这部分人想的就是你就告诉我拆哪个换哪个 怎么换,为什么要换 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不是他们关心的也懒得关心。有的人属于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的,这部分人改造前想知道你到底对他电源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确认无误后才对自己电源动刀。每个人的要求和目的又不一样,有的要微调,有的要大范围等等,众口难调,导致教程不得不尽量适应大部分人需求,所以改造步骤就会有多个版本,取值什么的也需要计算,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胖的还是瘦的,只能给你个公式自己按需求去算去,然而有部分人连加减乘除混合运算都困难,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签那个日期没错的,一般二手电脑产品都是保修一个月,比如二手内存条,二手硬盘主板都是一个月 ...

谢谢指点,看来确实如此哈哈,就是这个易碎贴太容易揭开了。

为了利益,那帮冒出来的卖电源的打广告密集程度也是一窝蜂的醉了,所以我选了咸鱼,没在论坛广告链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Q大师和楼主的崇拜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大师是真大神,
楼主只是个小白哈哈,把“和楼主”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看看,不错啊

谢谢捧场,有改可调的需求还得认真拜读Q大师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