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以SONY DTC-55ES DAT卡座为例DATM-1XX机芯替换易损三颗齿轮的方法 D10,7030等可参考

楼主(2020-08-06):
图为广播级DAT数字磁带录音卡座 PCM-7030

图为 民用级DAT数字磁带录音卡座 DTC-55ES

对于SONY DAT卡座所用的机芯,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要说的带有两片大铁环的机芯(DATM-5X系列),另一种则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螃蟹臂按照常规方案的机芯(DATM-1XX系列)。说到铁环设计,要上溯到U-matic3/4录像机时代罗,还有贝塔录像机,长篇大论就免了,哈哈。

现在确定并非齿轮坏了就替换下齿轮那么简单,机芯内部造成原配齿轮卡断的因素如果不去排除,那么后来装上去的齿轮一样要完蛋。
经查,部分齿轮断裂原因乃是大铁环上的黄色润滑油干枯变成强力胶水粘死机件,另一部分原因是状态开关开裂成两半导致状态开关无法旋转到正确位置,系统无法获知机芯状态导致加载超越极限,这两因素造成。

所以目前手上有如下公布型号机器的人,最好及时拆卸下机芯,如果齿轮还没坏,不要拆卸齿轮以免对位问题,在关键位置尤其是铁环,清理早期即将干枯的润滑油,替换上硅系润滑脂,或者塑料齿轮用的复合润滑脂。如果不这么做,如下型号的机器齿轮爆掉只是时间的问题。
铁环机即便是替换了硅系润滑脂,还是要经常开机加载磁带,经常让机件自我磨合润滑保持低阻力。

需要准备几个工具,带有短路报警测试功能的万用表(一般都有),2.54规格的卡好插头的线若干根。用来搞机芯的十字螺丝刀。

所对应的SONY卡座型号如下(DATM-5X系列机芯,未必齐全,具体看机芯有两铁环就知道了)

DTC-1000ES
DTC-1500ES
DTC-55ES
DTC-77ES
DTC-300ES
DTC-2000ES
DTC-ZA5ES
PCM-7010
PCM-7030
PCM-7050
PCM-7040
PCM-2000
PCM-2500
PCM-2600
PCM-2700
PCM-2800
PCM-R500
PCM-R700
TCD-D10
TCD-D10 PRO系列

所以在搞了不同几个机器的机芯后,总结了这款机芯的各种陷阱,毛病,以及装配和调试的方法,要注意的是SONY维修手册上的这种大铁环机芯安装方法不管用,别去看,可以按我这方法来找到最佳对位点。

以下是替换我打印的齿轮以及替换前准备的方法。

第一章铁环预先处理

第二章状态开关预先处理

第三章装配对位

网友A:
很详细的图解教程,对于DAT玩家非常有帮助

网友B:
太详细,干货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图解教程,对于DAT玩家非常有帮助

能帮上大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详细,干货满满!~

夸奖哈!

网友C:
没想到大佬能发到这儿,不是应该发家电的麽

网友D:
真厲害,這都能修

网友E:
高手啊,貌似这个机芯有点像DDS存储磁带机的机芯。

网友F:
有点好奇,现在DAT卡座主要用来做什么呢?听歌还是情怀?
另外磁带怎么解决的?是否录制CD唱片来解决

网友G:
牛掰了,谢谢分享,
机械部件果然比电路复杂多了

网友H:
卧槽…大佬啥时候来这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大佬能发到这儿,不是应该发家电的麽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厲害,這都能修

三百六十五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貌似这个机芯有点像DDS存储磁带机的机芯。

夸奖!这个机芯和SONY的DDS机芯还是很大不同的,SONY DDS机芯没有使用两个大铁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好奇,现在DAT卡座主要用来做什么呢?听歌还是情怀?
另外磁带怎么解决的?是否录制CD唱片来解决 ...

空白磁带很多啊,也可用DDS和DDS2带子来用啊,录制CD同轴的话无法发挥出DAT格式最大化效果,
理想的玩法是在电脑上用录音室专用的SRC软件,把那些24BIT 192K , 24BIT 96K的高码母版发烧音乐,给SRC成为16BIT 48K的格式,再同轴录给DAT,这效果比CD的44.1K数据格式强。
也只有这样才发挥DAT带真正的效果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掰了,谢谢分享,
机械部件果然比电路复杂多了

都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卧槽…大佬啥时候来这边了?

哈哈,前来看看老故人们哇!

网友I:
00后表示没见过这玩意,特意了解了一下,原来是个数字磁带卡座,比小时候家里用的组合音响卡座高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00后表示没见过这玩意,特意了解了一下,原来是个数字磁带卡座,比小时候家里用的组合音响卡座高级多了。 ...

要知道这些东西有开盘机,单声道,立体声,杜比音效,双磁头,三磁头,电控,锁相环石英稳速…抖晃律…学问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