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未拆包装的新空调室外机可以竖着放吗

楼主(2020-08-06):
送货的把室外机竖着放家里一天了,据说这样放压缩机会漏油等,安装后噪音大,影响使用效果,是吗?

网友:
在过去冰箱/空调都只能立着放置和运输,不准躺着或倒立着,防止冷冻机油进入管路和活塞腔,产生“液击事故”~因为液体无法压缩,活塞上行腔内压强激增导致机构破坏,还有含有压缩机的外机安装位置也要求低于内机,防止停机后管路中机油积聚内机中而不能回流至压缩机底壳,造成压缩机缺油和开机时内机中存油吸进活塞腔。
但是经常见到运输中并不立放机器和把外机装在房顶上而内机在低于外机的室内的情况,据说机器在安装前立放静置一天可以避免机油液击,特殊结构的压缩机的空调也可以内机低于外机安装。
可以查看空调手册和外包装,若有必须立放搬运及安装要求的话,需遵守之。

网友:
一天应该没事的,里面润滑油只要放正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但如果长期横放的话估计内部压缩机的避震零件会因长期非正常受力而变形,再放正常位置工作会不正常导致噪音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