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3串锂电池保护板改3串保护板

楼主(2020-08-06):
废品站几元收来一组锂电池,电池拆来用了、剩下一块13串保护板也别浪费、
研究下能否改个3串锂电池保板利用起来、
经过粗略分析电路此保护板不仅有保护功能还有独立的锂电池均衡充电路。

在发帖前已制作试验成功 (改不成哪敢来现眼)......
下图就是13串保护板共有4棵锂电池保护芯片(用掉一颗请无视)
其中1颗芯片负责4串锂电保护 另外3棵各负责3串锂电保护,
反正就是组成了13串电路 4颗芯片貌似串联的吧、电路挺复杂也没跑线。
电路板右边一排电阻和一排N沟道MOS管是均衡充负载电路(配合背面均衡芯片)

电路背面一排5脚芯片就是均衡充芯片每个芯片控制一节电池(控制正面MOS管导通截止)(请再次无视拆掉的3棵)
右边是实验电路做的3串保护板(12.6V)请无视

改电路前先查主芯片8204B锂电池保护IC资料 如下图,均衡充芯片没能查到资料...按电路板画了一个草图出来、
这里就不贴草图了 看下方pcb图更容易明白电路结构

芯片资料有了 元件参数也有了 开始绘制PCB 过程略过.....
这是做实验画的图 均衡电路无指示灯

这是改后的图 增加了均衡电路指示灯电路(功能鸡肋 看着霸气)

电路板制作过程略过(3串12.6V锂电池保护板带均衡充)

开始焊接元器件 均衡充放电电阻用的四分之一瓦100欧的(此电阻要求不太严格 根据电池容量可以从几十欧到一百欧选择)

短路保护采样电阻我使用了康铜线(因手上没有电流采样贴片电阻)康铜线要根据自己需要最大放电电流取阻值 阻值取过大放电电流达不到 阻值取过小起不到短路保护作用

电路板焊接完成 欣赏时刻......

和之前做的对比一下

接上电池 注意顺序 接错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开始充电 过程略过 只等充满)

中间那节电池以充满 均衡电路动作 指示灯亮起(继续等待充电)

左边电池也充满了 均衡指示灯亮起

全部充满 3个指示灯群亮

看一下均衡充芯片启控电压 在4.17V左右 指示灯亮了电池基本也充满了,有这样一个指示电路还挺不错的

最后就没有图了 ~~~
保护板的过充保护没测试到 因为用的13V充电器,过放和短路保护在关键时刻可以完美运行,这次制作也就一句话;13串改装3串相当成功。

谢谢观看 剧中。。。

网友A:
牛掰了,做得真漂亮,帮顶,

均衡芯片不知道是啥,
我用过的型号是HY2213,6脚的

网友:
高手,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做得真漂亮,帮顶,

均衡芯片不知道是啥,

我这个均衡充芯片只写了几个字母 GDTL 可能是我不会搜 也没找到资料,好在电路简单 画个图也方便

网友:
感觉这种很多串的电池却用好几个保护芯片串联一起工作的效果很怀疑 没有那种专门很多串的芯片好吧
BM3451是一个3/4/5节带均衡的保护芯片 而且有多种规格电池电压的型号 和这个芯片比怎么样呢?

网友:
厉害,我是直接跳线用

网友B:
很多高改低都是直接短接掉后面的就能用

网友:
哈哈。。。。。把剩下的10串保护板打包过来。。。。。。。

网友:
不错,剩下的还能做个36V保护板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体积有点大,如果放在品胜两串三串充电宝等紧凑空间,建议买成品小的,我的被商家发成Pmos版本不给退,已经烧掉十几个Pmos熔断零欧姆电阻,装在品胜充电宝得热风焊台把外壳烤鼓一些才能装进去。

网友:
好久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高改低都是直接短接掉后面的就能用

傻板可以,这种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还可以做2个

网友:
只能看看,我做不来

网友:
全部充满后三个均衡指示灯都亮,那要不是一直在放电吗?或者说放到多少伏停止

网友:
强人,普通的变三串,估计只能TB买现成的,或者是拆个笔记本的电池充电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