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减速电机DIY螺丝刀

楼主(2020-08-06):
路边捡了一包电机,一看居然是减速的,电机拆开有碳刷(非铜片接触换向器)减速齿轮也是金属的,就想着做个小螺丝刀。没有合适的夹头(自制个),扭力相当可以

网友:
 这都能捡到,羡慕

网友A:
美死你了吧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卷帘里面的电机组?
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同心度如何?

网友D:
我觉得电动螺丝刀这东西普通人确实没什么用。短螺丝用手动一下子出来了,长螺丝直接用快的充电螺丝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电动螺丝刀这东西普通人确实没什么用。短螺丝用手动一下子出来了,长螺丝直接用快的充电螺丝刀了。 ...

把你的电动螺丝刀打包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死你了吧

就是电子垃圾,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卷帘里面的电机组?
速度怎么样?

应该不是,比较小,大小和18650电池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如何?

没有合适夹头,自制的同心度还凑合,这种轴应该没有成品夹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电动螺丝刀这东西普通人确实没什么用。短螺丝用手动一下子出来了,长螺丝直接用快的充电螺丝刀了。 ...

说的是实话,没有大用处,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实话,没有大用处,电子垃圾

一直想做个小螺丝刀,上积分商城吧

网友:
路边捡了一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