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9F48B2ALCMG2 SM2258XT开卡成功教程 120GB变64GB

楼主(2020-08-06):
捡到一块Richel杂牌SSD,原厂标称120GB容量。
故障现象是不认盘,拆开看了是 3颗29F48B2ALCMG2+SM2258XT主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5看到@fanallen 大神的解释,知道了实际闪存型号是29F48B2ALCTG2,于是按大神说的下载了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这个版本量产工具。

然后用细铜丝短接2个触点,再上电。

然后打开量产工具点击Scan Drive,如无意外就可以认到1024M容量了。此时务必去掉短接的铜线
提示:如果看不到按钮,请将软件放大至全屏。

点击Start即可开始量产。毫无疑问,量产过程当然是各种报错的,都有心理准备了。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急。
Not ISP Mode是由于短接的铜线没有去掉,重新操作上述步骤,记得去掉铜线。
Check ISP Mode fail是由于选择的固件错误,于是看到@fanallen 大神在这里的解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340

于是按下面设置:
选择第一项L06B只能量产出30GB,而选择第三项B0KB是量产肯定失败的。

然后就量产成功了,但是最多只能量产到64GB容量,量产更大就是失败了。

所用量产工具下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4

网友:
也来学习下了,这个变小了啊。

网友A:
你看看ce图,是不是有一路颗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e图,是不是有一路颗粒掉了

点哪儿能看呢?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下面那个框里,蓝色的框写着黄色的1024M的地方

网友B:
速度没错是容量设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e图,是不是有一路颗粒掉了

CE图在这里,好像没掉颗粒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图在这里,好像没掉颗粒呀

没掉,不知道是固件问题还是坏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没错是容量设错了吧

设置更大容量就失败(已解决)

楼主:
终于量产出120GB了,容量减半的问题解决了!!
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577

设置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掉,不知道是固件问题还是坏块太多了

解决了,哈哈(看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哈哈(看帖子)

urwtest跑圈能过吗

楼主:
能过。只是48GB后面降速之后只有15MB/s,果然TLC还是不行。

网友:
我有个固态也是和楼主差不多的。也是和楼主的方法差不多。弄好了。
不知道。楼主发贴11楼的。图片右边2个红圈是什么意思。坏道修复屏蔽?

网友(2020-12-30):
牛逼啊!老铁,第二次的设置很66666,我也开卡通过了,也是郁闷好几天死活过不了,牛逼牛逼!

网友:
不过,大佬请问一下。这个开卡之后也pass了。在系统里面不认盘啊,在磁盘管理里面一直显示初始化,点初始化就卡死。进PE的话也是不显示。
这硬盘灯也一闪一闪的,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啊。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试了好多个还是不行 七彩虹的SL300 2258XT

网友:
y拆下来了朗科的120硬盘,也是3颗29F48B2ALCMG2+SM2258XT,不识别。准备试试

网友:
昨天开卡一某科120G固态硬盘,盘是突然掉盘,格式化不了的,试了几个开SM2258XT软件,有一个直接开卡成功120G,然后继续下载相关开卡软件试着玩,大部分还是直接FAIL,突然有个开卡成功,容量56G,当然不乐意了,用第一个试成功的再开,还是56G,不死心,继续下载试,终于又一下开卡软件,直接开,恢复120G容量,软件没什么好分享的,每个人的盘不一样,用的开卡版本不一定一样,这里说这些主要还是分享一下成功经验,那就是多试开卡软件,总有几个能开,总有开错容量的,但也有可把开错容量的重新开对的软件,经验是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