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阿米尼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0-08-06):
朋友给我的,不知道他在那里搞得。壳子上标签都没有,也不知道多大电压和功率的,只看到是14年产的。

网友A:
这是个单片机控制的呀!

网友B:
12管大概500~1k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单片机控制的呀!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车控制器除了用单片机控制还有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车控制器除了用单片机控制还有用什么控制的?

电子报以前介绍过,有款专用的芯片。通用的当然是单片机了。这个有刷用的就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管大概500~1kw

看80V470uf滤波电容,这个控制器应该是48V或者是60V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报以前介绍过,有款专用的芯片。通用的当然是单片机了。这个有刷用的就不是单片机。
...

现在电三轮的有刷都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车控制器除了用单片机控制还有用什么控制的?

早期摩托罗拉有一款无刷驱动IC很多老电动车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电动车控制器除了用单片机控制还有用什么控制的?

工业上比较成熟的弱电无感无刷用JY01芯片加功率管,和JY02芯片比较多。高端笔记本风扇三相无感无刷有用microchip,集成了一个编程存储器,可以用microchip对应的设定卡调整开环启动参数,设定卡可以配合电脑联机调试。电动车联盟超过36伏等强电我不太清楚。

网友:
12管,看起来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哈哈

网友:
这种控制电路很新颖啊

网友C:
看着真熟悉,我第一辆自行车就是这个牌子,91年花了我小两千,当时也算豪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熟悉,我第一辆自行车就是这个牌子,91年花了我小两千,当时也算豪车了吧? ...

阿米尼很久以前质量确实好,价格也贵,现在不行了,相当于杂牌。

网友(2023-04-16):
能附上电路板符号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