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戴利普智能安全插座

楼主(2020-08-06):
爱淘优惠购12元的1.8米带USB插座,买来放床头柜上用的。
包装和说明书,不算是三无产品。

正面,看这个开关按钮怎么这么别扭。

反面,4个螺丝拆了就可以打开。

里面,结构比较简单,铜片比较薄。

芯片是无锡市芯茂微电子有限公司的LP3773

LP3773是5V1.5A的原边反馈电源芯片。

END。

网友:
嗯,一级品
价格便宜

网友:
铜片有点薄,输入端应该增加一个5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过流后切断避免塑料烤软。

网友:
铜片单薄啊,完全不行的做工了,还说是一级品

网友:
带usb就能叫智能了?

网友:
哎,安心用公牛吧,这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