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坛友帮我看一下这个硬封的万用表怎么样

楼主(2020-08-06):
坛友帮我看一下这个硬封的万用表怎么样!

网友A:
中规中矩,适合做二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适合做二炮灰

这个主控能更换吗,程序是在八角芯片里还是在dm1106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能更换吗,程序是在八角芯片里还是在dm1106里面

应该在8脚芯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能更换吗,程序是在八角芯片里还是在dm1106里面

是硬封,为什么要换主控

网友:
一般货色,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能更换吗,程序是在八角芯片里还是在dm1106里面

八角的IC2看起来像是 HE24C02  只是EEPROM存储器.
程序应该在IC1大芯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封,为什么要换主控

防止以后坏掉,怎么修阿

网友:
据说八脚是存放校准数据和配置文件的

网友:
就一张图?上个表的正面看看

网友:
这种表没有修的必要,几十块的炮灰表,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
真的只能做备用表了,主力的话就一般般了

网友B:
主要看价格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价格香不香

80块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