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唉。不是每次每次运气都那么好,这台爱华CR-DS15小收音机我就没法了

楼主(2020-08-06):
话说之前某天某次在某鱼看到一爱华小收音机,指针式的,成色还行,这种收音机成色好的基本行情都是百字打头了,这才要三十来块钱,说是坏的,一咬牙一跺脚买下来了,想着或许能修好嘛,到货后试了试竟然是好的,有可能因为切换到耳机输出,有没指示灯什么的,卖家按开关一通电看外放不响以为坏的。
嘿,这个好运气
这不又遇到八十来块钱包邮出两个爱华小收音机,描述一正常一坏的,这不有上次运气加持,以为这次也依旧,没想到想法很美好,现实来打脸,描述一点都没错,指针式小机机测试正常,数字式的通电不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拆开折腾了下,开机可以了,按键却全无反应,因为是hold开关问题,测试了下正常,又捣鼓了下,按键正常了,新问题又出现了,
插上耳机当天线,fm am收不到一个台
fm沙沙响无台
am滋啦滋啦响无台
求问重点检查哪里?

正面

控制板背面

求问,重点检查哪里?

网友A:
音量ⅤR生锈了,换一个再说

网友B:
买这么多收音机干嘛,收藏还是修好了再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ⅤR生锈了,换一个再说

就是忘了说了看着生锈了,可调节音量大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收音机干嘛,收藏还是修好了再卖掉?

有品相好的就留着收藏,一般的把玩把玩最后出掉

网友C:
楼主土豪啊!好几十块钱收这种垃圾收音机;我前天5块钱收了一台品相不错的德生R1000,还带原装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啊!好几十块钱收这种垃圾收音机;我前天5块钱收了一台品相不错的德生R1000,还带原装外接电源。 ...

这垃圾么? 不懂 这可是爱华的小收音机啊 带音效模式的 日产的啊

网友:
把里面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PCB有没有腐蚀虚焊,再检查低放部分,最后检查中放及高频头部分。我一般维修的思路是这样

网友:
看看锁相环电路有没问题,比如中频信号、调谐信号。。。。。。再看看调谐电压和升压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爱华这些小鸡不想再买了,基本都是国产的
买过AS07 AS09 CR-D10 CR07,做工都感觉太随意了

网友:
老机器不值得收藏了,不是电容就是电位器问题了:Strive:

网友:
用料真舍得

网友(2025-07-18):
我也有一个,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