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笔记本屏幕做成屏幕合适吗?

楼主(2020-08-06):
朋友一个笔记本坏了。华为13寸。2k屏幕。屏幕给了我。可以做成hdmi显示器吗。用来玩游戏也好.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能问个这个问题,建议就不要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能问个这个问题,建议就不要弄了

秀儿,给你削个苹果

网友:
不建议,尺寸不合适

网友:
秀儿太多了,我说明白一点,其实是不值,现在小厂的,狗东上400-500就有24寸的了,然后你假宝淘个外套装上,再来个接口转换板,来个12V电源,光这些材料,就差不多是400,还未算自己的人工。所以,你能问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做,而且做了就相当蛋疼。

网友:
都是屏幕当然可以。楼上的几位都说了,核心就是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意义不大。如果只为练手开心那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
开心就好。无所谓性能比价。

网友:
太小了 不过能改

网友:
这是我才改的一个笔记本屏幕,总共花费100元左右。

网友:
没那么贵,花费也就100元左右,动个手还陶冶下情操

网友:
这么小的屏幕派什么用呢,我也有老笔记本没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