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600*600LED平板灯(灿美家朗粤+靓家灯饰)

楼主(2020-08-07):
1、最近新租厂房需要更换几十块60cm规格的led平板灯,逛了一圈,从二三十到大牌的一两百,侧发光和直发光,各种功率都有,看花眼,最后从经济角度考虑,买了两家平板灯来看看,第一个淘宝无牌子32元标称48w的,第二个天猫郎粤(灿美家发货)活动价29元标称48w的,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网友A:
你觉得哪个好?

网友:
还以为是60平米

网友:
俩电源一看就知道是寨货了,

网友B:
既然把驱动拆开了,就把高压电容立起来放,塑料外壳开孔散热,甚至把电容换成125°C的松下,也就一两块钱

网友C:
如果用眼来看东西的,最好是大牌子的,拆开就知道不同。

网友D:
功率调小,寿命就延长了,我家小厨房,买了24瓦平板灯,调到16瓦,用3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把驱动拆开了,就把高压电容立起来放,塑料外壳开孔散热,甚至把电容换成125°C的松下,也就一两块钱 ...

确实电源发热严重,半小时有点烫,估计电源最先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眼来看东西的,最好是大牌子的,拆开就知道不同。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哪个好?

不太懂,感觉很山寨,有什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调小,寿命就延长了,我家小厨房,买了24瓦平板灯,调到16瓦,用3年了 ...

太多了,先用着吧,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将就用就好了,明显是山货了

网友:
感觉右边那个好一点,左边那个颗粒感很重啊

网友:
还是要买贵一点的,便宜的灯珠易坏

网友E:
山货, 真心没必要买这种灯, 而且是批量买。 第一个灯的驱动, 连输出都没有标, 可想而知这是一种怎样的货色。
两个灯的驱动基本上都是非隔离驱动, 高压输出。这种40多W的LED灯, 你驱动称下重量 就知道了, 正常的100多克以上的不会差到哪里去。里面的灯也是最最普通的直发光, 毫无均匀度。
出口品质的灯, 也就是中国卖到国外去的, 这种 40多W的灯, 驱动用的基本是元件满满的隔离驱动, 现在好多都是无频闪高P高效率的, LED芯片也都是品牌货, 整个灯也就六七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货, 真心没必要买这种灯, 而且是批量买。 第一个灯的驱动, 连输出都没有标, 可想而知这是一种怎样的 ...

请问有什么推荐吗?67十的

网友:
灿美家,爱德朗,本邦  ------ 都是多年前的山寨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