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dc电源的4pin输入怎么区分

楼主(2020-08-07):
小白问题,见笑了

网友A:
万用表通断档位量一下   跟电容正负极通 的 就是对应的正负极 看那个黑线好像是gnd 跟那个通的是负极

网友A:
黑线旁边的焊点是正极 。   那个5孔座子是接主板cpu12v的

网友:
下一张图片红框里上面的两个脚+12V,下两个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旁边的焊点是正极 。   那个5孔座子是接主板cpu12v的

4孔座子 方的    上面打错了

网友:
大片连在一起的;与中间那个椭圆孔相连的是负极,用不着万用表量,仔细一看就分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通断档位量一下   跟电容正负极通 的 就是对应的正负极 看那个黑线好像是gnd 跟那个通的是负极 ...

试了一下,4pin座每个点都与连黑线那个点相通。4pin座每个点都与电容两个脚相通。也不知道这玩意是好的是坏的了

网友:
大面积接地是负极,另外就是正极了呗,12V的CPU供电端子

网友:
看电容正负极很容易区分

网友:
不说了,都在图里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如@hp81和@autusun同学所说,4pin上负下正12v,模块是好的。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