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防盗门的锁芯,大师们一般在哪里买呢??

楼主(2020-08-07):
防盗门的锁芯,大师们一般在哪里买呢??

问题1:
大师们一般在哪买锁芯.....
俺参考一下啦.....
主要还是考虑到安全性.....

问题2
大师们一般是买哪种级别的锁芯呢.......

防盗门的锁芯,大师们一般在哪里买呢??

网友:
淘宝或者开锁店

网友A:
锁是锁君子的,不是锁小人的,因此,哪里便宜去哪里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芯的内外长度,照着淘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是锁君子的,不是锁小人的,因此,哪里便宜去哪里

大师所言极是......

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注意......

不能太简单了.....

一个例子:

技术开启至少要5分钟......

还没有等5分钟到......

别人就来了.....

时间越长.....

犯罪心理就越来越紧张.....

有个时候说不定快要开启了......

结果因为放弃就没有开启了......

太简单的锁别人一下就开启了.....

也不好.....

网友:
空转锁芯不错。

网友:
有钱上进口的,否则就字母珠的,别的不要去看

网友:
我想起自家的老防盗门来了——那种半封闭式样的

网友:
去年我买了一个楼主图片这种锁芯,马云那里买的,自己安上,能用。

网友:
钥匙有蛇形槽的也不一定是C级锁芯,我管理的上个拆迁安置房项目,进户门钥匙有蛇形槽,但这蛇形槽是假的,其实就是普通的A级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