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一下IS903怎么开3CE

楼主(2020-08-07):
现在手里有两块TH58TFG9DDLBA8C的芯片,一片是4CE,但是其中一片炸了一个CE,现在那个ce有时候读不到,有时候读到了但是ID错误,现在吧这两块芯片双贴到IS903上,前面3个CE都是正常的,最后一个CE的1通道没有ID(就是那个坏的CE),请问一下怎么量产(稍后会放出图来)
图来了

量产工具是识别这样的(看CH0 BK3那个的ID是不对的)

网友:
手里20+片3ce的slc颗粒,同求
不过如果只是开卡,可以在设定里指定2通道1ce或者1通道2ce,总之只能开一半容量了

网友A:
记得SM3268可以开连续的3CE闪存。IS903只能开半容。

楼主:
银灿量产工具里可以选开4CE,但是如果我开4CE的话那就是单贴的容量,速度也是单贴的速度,也就是说我另外一片坏了一个CE的那个闪存根本就没有用上,那我还不如单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SM3268可以开连续的3CE闪存。IS903只能开半容。

3268有8CE的版本,我的7ce(只有6个ce连续)能开出6ce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