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拆佳能MX398墨盒时,不小心碰下了个小玩意,无法还原。。

楼主(2020-08-07):
首先言明:这是本人第一次买的喷墨打印机,也是最后一次了。相对于激打真的太麻烦了
此佳能MX398也是同城闲鱼入手,当面试好。喷墨打印机好多年没用过,一时兴起只是想给孩子打点彩色照片,于是买来折腾,谁知上手墨盒的小车归位到最顶端,当时也没通电,只想大力出奇迹,挪一挪墨盒看能不能往左边一点。结果掉下来这玩意,死活装不上去:

就这个红圈所示,突出来的一个小圆柱,有一个白色的部件,我拍了个三视图:

然后拍了一个尝试装上去的效果图,如下:

至此彻底搞不定了,毫不疑问这玩意有四种装法,如下图指示:

3、4尝试过,顶住了,可能无法安装,现在留下的问题就是1、2是那种安装方法,这个弹簧如何安装。
相信爱普生差不多的机型都有类似结构,麻烦坛友、大神拍个照片给我,顺便研究下弹簧如何安装,谢谢。
如提供了帮助的坛友必有重谢,100M币是最少的,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是墨盒归位后卡住墨盒的,以前用打印机的时候见过,一般这货是掉不下来的,你看看是不是把轴芯弄断了
还有就是你查查你这款机器的拆机图,看看这货装完后是什么效果

网友:
喷墨的确不是家庭必备,那玩意放时间长了都不行,大学那会,200块钱买了台,把原装墨盒造完了,就死心了!

还是激光打印省心

网友A:
我认为是第四种安装方式,而且小头应该在下面。
图中小圈位置是卡弹簧的,大圈位置是卡在机器上,防止这个物件脱落的。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佳能mp288 我是拆掉了,不会装了,索性扔掉了,里面各种小部件,小弹簧,太麻烦了

网友B:
彩色激光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色激光不便宜吧。。。。。。

富士施乐a4的8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色激光不便宜吧。。。。。。

二手cp1025飘过

网友:
佳能还好,爱普生的喷头堵了只能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第四种安装方式,而且小头应该在下面。
图中小圈位置是卡弹簧的,大圈位置是卡在机器上,防止这个 ...

谢谢提醒,在外出差,回家试试。

网友C:
既然有弹簧,一定会动。关键看看这点,试试。

网友D:
我这有台E518 和你的结构类似,你参考下,位置很不好拍,应该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台E518 和你的结构类似,你参考下,位置很不好拍,应该能看明白。

...

谢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弹簧,一定会动。关键看看这点,试试。

我也是这样想的关键是弹簧怎么按。。

楼主:
摸索下,已安装回去,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