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块钱四节的五号碳性电池并联用在煤气灶上

楼主(2020-08-07):
最近看到三毛多一个还包邮的一节5号电池盒,就买了一些回来。
前两天碰巧煤气灶打火无力了,电池捏了捏又放回去临时用了。
本来打算改锂电的,但是怕锂电起火什么的,之前就存放在卫生间了,结果被婆娘打扫卫生给扔了。
现在一时半会又买不到一号电池,电池盒也到了,就用几节五号电池盒并联起来用吧,下面是买到的电池盒。

注意没有四节并联的成品电池盒,只能买一节的再加底板并联。
我已经制作好并联的电池盒并装上电池了。 [这里假装有图]
电池是一块钱四节的那种碳性电池,电压差异非常小,一致性还是可以的。 [这里假装有图]
并联装上后也没有发热 [这里假装有图]
改造的电池盒和煤气灶之间用的xh2.54插头 然后整体用带皮的单股电线绑住的 [这里假装有图]
接在煤气灶上试了下,打火啪啪有力。 [这里假装有图]
以后可以用5号电池了。

包邮的5号电池一搜一大把,用红包买用不了几分钱。

网友A:
锂电方便吧

网友B:
有5号转1号的转接盒,外形和1号电池一样

网友:
5号的垃圾充电电池加转接筒,用了几年了,看打火不太好了充个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号转1号的转接盒,外形和1号电池一样

那个装三节,三四块一个。
手头有什么用什么吧

网友C:
用不着并联,1节电池就可以了,使用时间比1号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并联,1节电池就可以了,使用时间比1号短点

一次买四节,不用上也放坏了。

网友D:
电池捏了捏能增加电量??

网友E:
并联,容量参差不齐,不建议这样……

网友:
挺好,我直接五粒并联点焊,正好能塞进1号的座子里,算是没花钱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捏了捏能增加电量??

你不知道这个技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容量参差不齐,不建议这样……

同批次的一排四个,不会差多少

网友:
2对爱老婆,用2个5号转一号转接筒,5年充过3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方便吧

感觉这种环境还是普通电池保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池捏了捏能增加电量??

上学时候没用过五号电池的随身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学时候没用过五号电池的随身听?

我用的是1号电池随身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捏了捏能增加电量??

没有增加电量,压紧内部反应物质,减少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增加电量,压紧内部反应物质,减少内阻

还是您靠谱,谢谢指点他们都太小家子气,又不是什么惊天秘密,藏着掖着不肯说

网友:
买个18650就可以了,还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