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VAVOFO台灯不拆机三颗螺丝简单粗暴解决触点凹进导致无法使用平头电池问题

楼主(2020-08-07):
这是个过时的主题,前几个月撸的这个台灯,收货后根本就没打开,昨天才发现几个月前买了这个东西,于是从盒子里拆出来了。
这个台灯由于簧片凹进的设计无法使用平头电池。
发帖之前在论坛上找了一下,大概就是垫磁铁或是别的东西、换簧片或在簧片外装弹簧,或者将簧片从凹冲成凸的方法。
而我不拆机,用的就比较笨拙的方法了。
小钻头在电钻夹头上露出一点锁定防止过钻,从簧片凹进处与后面的内壁打个小孔之后,用安装计算机散热风扇的自攻螺丝拧上去,整个过程三分钟吧。

装上去的样子

拆下螺丝

电池可以完美匹配,而且由于螺丝是平头的,不像冲凸簧片后有可能出现对尖头电池的适配问题。

电池仓三个电池位都可以正常亮灯。

唯一的坏处是自攻螺丝会拧在内壳上,但这同时也加强了对簧片的固定,况且拧自攻螺丝的电池仓壳壁是在里面的,与外面的外壳无关,外面从任何角度都完全看不到的。
唯一的好处是不用拆机,三颗螺丝搞定,省事。

网友:
也是解决问题的好思路!

网友A:
简单粗暴,不错

网友:
我还是好好的去加焊点吧。。。。。。。

网友B:
本来设计的物理防反接,还加一个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设计的物理防反接,还加一个凸点。

这个“物理防反接”如果真是故意设计,那就是画蛇添足。
18650锂电池本来就不是民用,现在被广泛民用是自发形成的市场,为了方便焊接,平头才是是主流,导致大部分人手中保有的18650都是平头,然而这款产品限制只能使用尖头电池,这才是坛子内改造这款台灯必然要解决触点问题的原因。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坨焊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坨焊锡..........

网友C:
强力助焊剂加6337焊锡丝,再加黄铜小螺母焊接上,有条件最好点焊黄铜小螺母。一坨6337焊锡也还可以,缺点不耐磨。

网友:
支持从不同角度的探索

网友:
真的是2坨焊锡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倒是个办法,我都改造电池了

网友:
方法真不少,但是还有比拿个刻刀一边一下更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力助焊剂加6337焊锡丝,再加黄铜小螺母焊接上,有条件最好点焊黄铜小螺母。一坨6337焊锡也还可以,缺点不 ...

上焊锡要用烙铁和酸性助焊剂,上螺丝其实有耐心不用电钻直接用一个尖头的自攻螺丝慢慢用螺丝刀顶也行,既不拆机,也不动用太多装备,直接上螺丝是有点简单笨拙,但效果还不错

网友D:
谁改这个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改这个拆机了?

起码要拆壳,把簧片抽出来吧,冲凸肯定要拆壳,堆焊锡倒不用拆壳,但如果往上面焊东西,不把簧片抽出来,那点空间烙铁恐怕也不好下手,一不留神在壳上戳个疤。
垫磁铁倒是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不错

奥卡姆剪刀论

网友:
在南方这样搞很容易生锈,镀层被破坏了,环境潮湿一点的话很快就废了

网友:
本人抽烟,所以撕了点烟壳锡纸折吧折吧一垫了事

网友:
虽简单也不省事,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会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焊锡要用烙铁和酸性助焊剂,上螺丝其实有耐心不用电钻直接用一个尖头的自攻螺丝慢慢用螺丝刀顶也行,既 ...

焊铁片普通助焊剂就行了,找根粗铜线剪一截(1mm厚)焊上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