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康nvrDS-7816N-K2电源要多大的

楼主(2020-08-07):
双硬盘设计,不过只装了一块1T的机械硬盘,目前用的12v2a的,不知能不能上12v3a的????

其他
尺寸385mm(宽)×315mm(深)×52mm(高)
重量(不含硬盘)
≤1.5Kg
电源
DC 12V
功耗(不含硬盘)
≤15W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视音频输入
网络视频输入16路
接入带宽
80Mbps
视音频输出
HDMI输出1路,
分辨率:4K(3840×2160)/30Hz,1920×1080/60Hz,1600×1200/60Hz,1280×1024/60Hz,1280×720/60Hz,1024×768/60Hz
VGA输出
1路,分辨率:1024x768/60Hz,1280x720/60Hz,
1280x1024/60Hz,1600×1200/60Hz,1920x1080/60Hz
音频输出
1个,RCA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对应VGA口。
视音频编解码参数
录像分辨率5MP/4MP/3MP/1080p/UXGA/720p/VGA/4CIF/2CIF/CIF/QCIF
同步回放
16路
回放性能
最大8路720p

网友A:
电压对就行  电流只要不低于额定电流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对就行  电流只要不低于额定电流随便换

刚才试了下,12v2a换成3a的后不识别硬盘,录像机报警

网友(2021-09-09):
为啥没有原装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12v2a换成3a的后不识别硬盘,录像机报警

那应该是3A是虚标的,带负载能力比2A还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12v2a换成3a的后不识别硬盘,录像机报警

是几块硬盘?不然12V 2A的已经很大了。

网友(2021-10-20):
12V 3A 稳稳的   除非电源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