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万利达S60小音箱,顺便问下7脚数码管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0-08-07):
29块钱撸了个万利达的蓝牙音箱。好家伙真的重,足足两斤,比我预想的大了好多
官方的数据电池1200mha,5W*2,拆开看看有没有灌水,顺便感觉数码管太小了,换个大点的进去

上边拆不开,我感觉螺丝应该是在铁网下边

果不其然,看到了螺丝孔,但是!!!空里面啥也没有,空空如也,就是个盲孔!!!
一开始怀疑是贴纸,但是捅了半天也没见螺丝

好在板子能拆下来,拿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音响比较坑的地方在于左右声道是反的
还好只是线插反了,等会装的时候换回来

主板正面,功放部分居然还有电容,现在的小音箱不常见了啊

主板背面,倒是挺干净,一个时钟晶振,一个卡槽,四个按钮

主控,丝印1745NRZ-11E C7THP09012,查不到信息,看标应该是建荣的方案

MK25D40BTIG,储存IC

RTC6218,收音IC,没错,国产小音箱怎能没有收音机功能

FT2830P*2,功放IC

HY-JE无感升压,,目测给USB口接U盘用的

充电部分比较坑了,应该有一个6引脚IC的,没给料
现在这个部分就是傻充啊,一个二极管限流1A,过一个1.2欧贴片电阻直接就上电池了,全靠电池保护板

倒是这个数码管,只有7个脚,除去公共点只有6个啊,怎么控制的??
看了下PCB,这7个脚都是直接从主控引出来的,有大佬知道这种数码管怎么定义的嘛?没有工具,管子卸不下来
因为管子直通主控IC,没有任何保护,直接上电测怕把主控给烧了

量了下给预留的空位,上0.8寸的数码管没问题,要是知道这七个脚怎么来的就好了。。。。

讲个笑话,这明明万利达的音响,包装和音响本体上贴的都是万利达
就连开机提示音都是万利达,但是这个手机托架上印的却是卡思诺

网友A:
这个我网上查查,有人介绍过你姑且看看。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shumaguang/20171130589334_2.html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 子品牌 比如荣耀   晶弘  红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网上查查,有人介绍过你姑且看看。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shumaguang/20171130589334_2 ...

你发的这是七段数码管,不是7脚管,七段八段的数码管都是大家常用的,原理都清楚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任意两脚之间都是正反各一个发光管

网友:
那就奇怪了 数码管7段加点一般都8脚以上了。你用万用表试 看看哪段同时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任意两脚之间都是正反各一个发光管

找了个电路图,看懂了,倒是省了io口了,驱动有点麻烦,,
换大数码管的计划算是GG了

网友:
我很赞同5楼的说法,要么是7个脚正反二极管,要么是多个com

网友:
29元还玩什么自行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