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

楼主(2020-08-07):
拆个剪线的罗技MX700接收器并求助接线图,这个这么多线该如何接usb的线难道只接4根吗,有没有坛友告诉一下该如何接线

网友:
难道不是USB的?不懂帮顶

网友A:
密密麻麻的元器件看到心里发麻了

网友B:
看着有USB  口  红黑那插头应该是充电用的 ,找到正负,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USB  口  红黑那插头应该是充电用的 ,找到正负,试呗

红黑是充电的,主要是想接usb的线,实在找不到图我就按色号接usb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密麻麻的元器件看到心里发麻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蓝牙发明之前的东西

网友C:
RF接受器,链接鼠标要按键对码,没什么卵用。

网友D:
你可以做如下测试
红VCC、绿D+、白D-、细黑GND、粗黑屏蔽地线
按照这个线序,你接入到USB线材上,插电脑测试,5秒的时间,如果没有反应,不超过这个时间烧掉的概率很低,有反应,那就是正确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红黑绿白刚好一起,就接上USB,另外的是PS2的吧,不用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红黑绿白刚好一起,就接上USB,另外的是PS2的吧,不用也罢,,,, ...

我也觉得只能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接受器,链接鼠标要按键对码,没什么卵用。

因为我还有一个MX700的鼠标就是配这个充电底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做如下测试
红VCC、绿D+、白D-、细黑GND、粗黑屏蔽地线
按照这个线序,你接入到USB线材上,插电脑测 ...

屏蔽线是和黑线接一起的,就按这个线序接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