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魅族mp3的oled屏幕问题求教

楼主(2020-08-07):
魅族e3/x3/x6这三款机子都是05年的,采用了OLED显示屏,其中前两者是单蓝色(同款),第三者第一行黄色,下面三行蓝色。然而这三款机器的屏幕都有前期与后期之分,颜色上有明显区别(拍照看不出来,肉眼很容易看出),一个共同特点是首发三个月后生产的都用了后期屏,x3因为是在e3上市三个月后首发,所以不存在前期屏幕,都是后期的。问题来了:这几款mp3,只要采用的是后期屏,到现在基本上不亮了,大概这些屏幕也就能撑到三年前,现在各二手平台也买不到原装屏完好的机子了。然而如果是第一批的屏幕,到现在还光亮如新,一点变暗/烧屏的迹象都没有——后期屏哪怕是放着不用都会烧屏(操作界面出现usb连接画面的残影),然后就慢慢暗下去了。我手上有e3/x3/x6各4-5台,有前期屏也有后期屏,只要是前期屏的(生产日期距首发日不超过三个月,序列号可看生产日期),屏幕都非常亮一点都没老化;只要是后期屏的,都成瞎子了,而且是放着自己坏掉的。记得其中一台两年前还比较亮的屏幕,昨天开机已经特别暗了,日光灯下都看不见了,漆黑的卧室里才能看到显示。这是为什么?第一批屏如何做到十多年不老化不烧呢?现在的oled屏幕手机,不也是用久了都烧了么?——闲鱼有台第一批屏幕的x6,屏幕同样是正常的

网友:
魅族E3 MP3 OLED替换屏幕更换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860-1-1.html

魅族E3屏幕更换,E3可以重获新生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90-1-1.html

魅族E3播放器的OLED屏有换的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023-1-1.html

网友:
难道有特殊工艺?

反正我的创新小石头屏幕已经不亮了

网友:
放着不用 那是氧化老化了....没看过led放个10年不用老化的

网友A:
索罗门出的那批都这样。
幸好我手头还有十几个E3的好屏幕留着。当年淘宝有人卖过一批先景的屏,能用,不过是3个色(大部分是蓝色,那个条形的位置是蓝红绿三色)18块一个,后悔当时没多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罗门出的那批都这样。
幸好我手头还有十几个E3的好屏幕留着。当年淘宝有人卖过一批先景的屏,能用,不过 ...

我手上第一批屏的:e3还有2台,x6,vx808各有3台(这两个其实同一款),这8台屏幕全正常

楼主:
给一个我辨别e3/x6屏幕批次的方法:
e3:早期五位键操作费劲,屏幕偏绿;后期五位键操作轻松,屏幕偏蓝
x6:开机进入菜单翻看,仔细看选定的亮条,早期屏幕会在亮条两侧有1-2根细线贯穿旁边无内容的滚动条和黑屏区域,且选中的文字有重影;再调节对比度,对比度越低,文字与图形的颜色反差越明显,你会觉得显示怪怪的。后期屏幕在菜单亮条旁边无细线贯穿,文字无重影,对比度调低仅是屏幕变暗,无颜色反差
我一开始就觉得x6的屏幕比e3/x3亮很多(事实也是如此),但x6早期屏幕在低对比度下显示特别怪,e3早期机五位键比较费劲,后期机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我很喜欢他俩后期的机子。可是,时间证明了一切,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第一批屏幕是最好的

网友:
我有一个驰为08年买的MP3,最近也是屏变得很暗,只能在很暗的环境下才能看见显示的字。

网友B:
现在不好配oled,我用TB上的oled 跳线到魅族上是可以用,不过图像左右镜像的,,但是也比盲操作好多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好配oled,我用TB上的oled 跳线到魅族上是可以用,不过图像左右镜像的,,但是也比盲操作好多了。 ...

请问买的哪家的oled?什么型号?

网友(2021-07-04):
哪家的屏幕?我要买几个

网友:
貌似pmoled屏幕都会老化,我的魅族e3和小米手环2显示器都是暗的离谱,但是更早的用黑白lcd的ipod屏幕倒是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淘宝上的oled屏幕可以替代么

网友(2021-08-15):
引用 楼主:
给一个我辨别e3/x6屏幕批次的方法:
e3:早期五位键操作费劲,屏幕偏绿;后期五位键操作轻松,屏幕偏蓝
x6 ...

终于找到原因了,之前电池装上开不了机我还以为坏了,有天把耳机插上去通电开机,竟然发现有声音,原来是屏幕坏了。
现在还能有换屏幕的位置不。

网友(2021-10-07):
求屏幕 我这个E3 原机是SSD1303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罗门出的那批都这样。
幸好我手头还有十几个E3的好屏幕留着。当年淘宝有人卖过一批先景的屏,能用,不过 ...

请问你说得屏还有吗?我需要,185667273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好配oled,我用TB上的oled 跳线到魅族上是可以用,不过图像左右镜像的,,但是也比盲操作好多了。 ...

左右镜像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A:
索罗门出的那批都这样。
幸好我手头还有十几个E3的好屏幕留着。当年淘宝有人卖过一批先景的屏,能用,不过 ...

还有吗,求让

网友:
我就飞线换了这个左右镜像的屏

网友:
我的X3早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