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助鸿运扇加遥控问题

楼主(2020-08-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去马云家参照一下该摇控板的接线图!~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找出电机主控线和档位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马云家参照一下该摇控板的接线图!~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找出电机主控线和档位线就可以了!~ ...

就是跟普通落地扇不一样,火线那边档位的没问题,零线这边不知怎么接。

网友:
照着遥控接收电路板的标注接线OK

网友:
直接淘宝买遥控板。上面的接线很清晰啊

网友(2020-09-13):
挺简单的,去淘宝或拼多多下一个,9块钱的遥控版,里面有接线方法,我改造了两个了,还不错

网友B(2023-07-24):
鸿运扇改遥控我也想知道咋接线,七线不敢随便接,尤其是转页的开关那两根

网友:
起码你也上几张照片啊,教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鸿运扇改遥控我也想知道咋接线,七线不敢随便接,尤其是转页的开关那两根 ...

转页开关两根线接遥控板摇头处两个焊点,不分极性。

网友:
9块钱,9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页开关两根线接遥控板摇头处两个焊点,不分极性。

遥控板摇头那个,不是只有一个接点吗

网友:
淘宝几块钱的遥控模块搞定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万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