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NAS互备才是安全的?我的个人资料/照片存储备份方案

楼主(2020-08-07):
作为数码人,每个人手上都保存了不少照片/影片之类的,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安全的保存这些文件资料就成为了一个麻烦问题。这些年也碰到过不少朋友存储的照片遗失的(友情提醒,不要把U盘当作你的存储主力设备),痛心疾首之余,我也对自己这十几年来积累的数字照片(包括更早期通过扫描仪保存的胶卷照片)寻找一个归宿下了一点成本。

之前也看到过大家讨论这方面的话题,我现在的备份主力NAS是威联通,4块4TB硬盘组成RAID5阵列,总容量10.2TB,电影、照片、文件资料都放在上面。平时用iPhone拍摄的照片会自动同步到iCloud,之后会每个月人工手动备份到威联通NAS,同时删除手机上的照片(毕竟手机才64GB容量),前两个月也碰到过硬盘故障的,还好有磁盘阵列,后面更换了一块硬盘解决。

为了防止NAS电路或系统故障,刚好利用以前退下来的网件NAS用于照片的双重备份,使用NAS自带的同步功能即可。这个NAS装了两块2TB硬盘做RAID1阵列,因为只是用于重要的照片做双重备份,容量不需要太大,每个月同步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闲置的NAS,也建议找个移动硬盘接到主力NAS上把照片备份到移动硬盘,重要数据双重备份是有必要的,而且大家手上的存储设备都有多余的,刚好利用起来发光发热,不然一次数据恢复的价钱可能够你买台NAS。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购买的手机云空间容量很大,这样也相当于有了一重备份,只要再用NAS存储一份即可。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总容量10.2GB

是10.2TB吧....

网友:
准备用NAS 好长时间了,光琢磨了,今天打算用退下来的 深信服网关组一个就是CPU弱点貌似是D525,弄上看看到底有多弱吧

网友A:
我是3个硬盘,手动备份三份,放三个地方。NAS嫌电费贵。。。出租房1元一度电,还有NAS便宜的方式带宽低,很多时候下好电影要备份下,要好久,一般一次下载1T,快进着看的

网友B:
备份确实重要,偶也想撸硬盘了

网友C:
我是直接同步到百度盘。。。虽然度盘慢一点,但是对于数据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3个硬盘,手动备份三份,放三个地方。NAS嫌电费贵。。。出租房1元一度电,还有NAS便宜的方式带宽低,很 ...

我只是备份用,需要的时候才开机,平时都关机的
电影这类的,除非是经典,不然许多都是看完就删

网友:
唉,手里只有一堆鸡肋的3.5寸500G硬盘,超过500的一律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备份确实重要,偶也想撸硬盘了

我买了几个2.5的1TB,主要为了便携
倒是怕用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几个2.5的1TB,主要为了便携
倒是怕用不住

偶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硬盘,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
PS:不要那种USB接口的,挂了不好搞

网友:
我也想搞个大点的硬盘了,还是用的笔记本淘汰下来的2.5寸320G硬盘,那个硬盘用了也有10年了,能推荐存储照片和视频的硬盘吗?不用太大,2T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硬盘,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
PS:不要那种USB接口的,挂了不好搞 ...

2.5寸硬盘 + 硬盘盒
盒子坏了换盒子就行
话说我两年用下来 盒子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同步到百度盘。。。虽然度盘慢一点,但是对于数据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 ...

我的常规操作是微云自动备份,moments自动备份。出游照片单独备份然后进群辉同步百度云一份。

网友:
我NAS同样是4T*4,定期手机自动备份,再加一个海淘的8T西数3.5硬盘,两三个月手动与NAS同步一次。

网友:
Airdisk Q3X再外挂个硬盘座怎么样呢?

网友:
互备+冷备+异地 才算是保险了

网友:
N备才行,看数据有多重要

网友:
浪费电,还不如备份一分到百度网盘!计划要是真坏了,就买一个月的VIP在那狂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最近新方案。moments自动备份,然后文件夹同步百度云。出游照片整理备份进群辉,同步百度云。

网友(2020-09-15):
只用移动硬盘的我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