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点亮氖泡的电流互感器需要什么样的磁芯用多少匝线圈呢?

楼主(2020-08-07):
在老站看到有人用貌似普通开关变压器改的互感器 @组合开关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4467
这样能显示后面电器的工作状态。

不知道需要什么材质的磁芯,需不要磁芯有间隙,以及需要多少匝之类的参数。

后面的用电器是个30瓦左右的220V交流风扇电机。

谢谢

网友A:
弄个线轴,从眼里穿过负载到电源的一根线,让它转,然后,一根漆包线,往线轴缠,什么时候感觉挨电了,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线轴,从眼里穿过负载到电源的一根线,让它转,然后,一根漆包线,往线轴缠,什么时候感觉挨电了,就差 ...

瞎扯淡,这样没有感应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线轴,从眼里穿过负载到电源的一根线,让它转,然后,一根漆包线,往线轴缠,什么时候感觉挨电了,就差 ...

哈哈哈,净教人挨电,

氖泡的电亮电压比较高,用led不行吗,少缠不少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线轴,从眼里穿过负载到电源的一根线,让它转,然后,一根漆包线,往线轴缠,什么时候感觉挨电了,就差 ...

简单粗暴,但是有效。用铁芯变压器更好一点,能省漆包线。

网友:
直接串个200-300K电阻后接电源当指示灯不行吗,这么费劲干嘛?

网友:
220V变3-6V的变压器,5W以上,低压串在风机220V 回路里,220V绕组接氖灯。没搞过,不保证可行,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净教人挨电,

氖泡的电亮电压比较高,用led不行吗,少缠不少全呢 ...

电流互感器,理论上电压可以很高,反而电流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理论上电压可以很高,反而电流非常小

是的,所以不能空载,改天翻出来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线轴,从眼里穿过负载到电源的一根线,让它转,然后,一根漆包线,往线轴缠,什么时候感觉挨电了,就差 ...

轴眼里穿过去是没用的,磁力线方向不对。

网友(2020-09-15):
普通的小氖泡的启辉电压一般在60-70V左右,

网友:
可以实现的,30W的话电流有点小,需要多绕点匝数才行,

网友:
既然负载功率不大只有30W就用4个1N4007两串反向并联,上面并联一个LED+电阻即可实现,体积比电流互感器小多了。

网友D:
可能楼主想要实现的功能是风扇没开时,指示灯不亮,开风扇时,指示灯亮,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楼主想要实现的功能是风扇没开时,指示灯不亮,开风扇时,指示灯亮,这样的功能 ...

你这个专业生产互感器的家伙是怎么找到这个贴呢?
你有淘宝店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专业生产互感器的家伙是怎么找到这个贴呢?
你有淘宝店嘛

我以前有个朋友,尝试过类似的方案,母线电流大一点才好实现,有朋友需要电流互感器的话我可以优惠提供,淘宝店没怎么去打理,搜店名106336617

网友:
今天有空便随便焊了一个LED灯,
有1A时LED灯开始点亮,
电流越大,亮度也越大

接法很简单,互感器直接接LED就行,初级线从互感器中孔穿过,只能用于交流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