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广电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2020-08-07):
广电机顶盒遥控器

网友:
这种带芯片的,1脚和最后一个脚容易摔虚焊

网友:
貌似遥控器还没普及牛屎

网友:
广电遥控器还没用上牛屎啊

网友:
广电机顶盒的遥控器一般都可以学习电视按键的,学习型的一般都用硬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