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洗衣机主板坏了不启动可以修吗

楼主(2020-08-07):
小天鹅洗衣机xqb60-318pg主板坏了,都上了胶。怎么修。

网友:
扣胶,先检查电源。

网友A:
TB直接买块主板换不更方便?

网友:
现在流行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直接买块主板换不更方便?

说实话某宝上的主板也都是旧机拆出来的 经常碰上不管用的 之前给一个用户换过 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不行 最后退款 不修了 楼主这个可以先尝试某宝买板 不贵几十块钱 不行就扣胶检查维修 修好封胶

网友:
洗衣机封胶拆后还要密封的,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某宝上的主板也都是旧机拆出来的 经常碰上不管用的 之前给一个用户换过 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不行 最 ...

刚看到电源部分 KIA 7805A 散热胶下面有一点糊 不知是不是它有问题

网友:
家电故障,我敢说——电源问题占比超过一半

网友:
修复好一定要用防水胶填补好!~!

网友:
TB购板直接换是最快的,不过要注意型号和版本。同一型号不同版本之间对应的接插口与水位控制器的型号可能不同,简单更换会失控,误判为主板失效。

网友:
你的有线路图,我家的过保之后在万能宝淘了个主板换上

网友:
把要重点怀疑的几个易坏的元件处扣开胶,比如可控硅元件,必要时用烙铁拆下,再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连拆几处都找不到哪坏的,就放弃吧。
不值得

网友:
我曾经修过老LG的电路板,启动就报警..也是割胶....测了好多处,最后是继电器坏了,怀疑是甩动剧烈造成的,老机器平衡水早漏光,

网友:
楼上那些也真是,楼主问的是能不能修, 不是要你们教他去买,那么爱买的话混什么数码,去混TB好了

话说楼主想修,电源有没有进到板上,先排除连接线,保险等其他问题),是一句话就等着,
就算有大神也不知道你现在板子的状态,怎么修? 好歹也把板拆出来,测下进线后面,变压器及后面有没有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