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风天龙货车汽车行驶记录仪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0-08-07):
故障现象:整机无反应。
故障原因:系C57瓷体电容短路引起L20电感断路。
处理方法:直接将C57瓷体电容取掉,短接L20电感。
线束接口:黑线为地线、红线为电源线正极、黄线为ACC信号、橙线为ILL小灯信号,棕线1为音频RR+、灰线1RR-、棕线2为音频RR+、灰线色2RR-
黄色线加电后状态:
在黑色地和黄色线加15V电压后(红色线不加电),主板D4红色的LED指示灯常亮,主板D3绿色的LED指示灯闪烁,主板大部分供电正常,主板上的1117稳压芯片13脚均无电压(正常情况下,1脚电压为5V,3脚电压为3.3V,此时显示屏不亮。
红色线加电后状态:
在黑色地和黄色线加有15V电压的前提下,在红色线上加15V电压,大约10秒后,主板的D3指示灯开始闪烁,同时显示板上的D2红色LED指示灯常亮,主板上的1117稳压芯片的1脚电压为5V,3脚电压为3.3V。此时显示屏点亮并开始自检。注意:单独在黑色地和红色线上加15V电压,板上的1117稳压芯片的1脚和3脚电压都为0V
橙色线加电后状态:在黑色地和黄色线加有15V电压的前提下,在橙色线上加15V电压,主机面板的“菜单键、加键、减键、确定键”指示灯点亮(即ILL小灯点亮)。
备注:修理期间无24V电源,用15V电源应急维修;此机工作正常电压为24V,可工作在18-32V。东风天龙货车在发动机运行状态下,实测红线和黄线的电压均为28V!

网友:
这种太专业了,希望老大尽快修复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带云端数据上传的

网友:
有点像是公交车里的电子眼监控系统,前后门两个电子眼,看前后公交道占用两个电子眼。

网友:
貌似现在大型货车都必须装这个东西,说是便于监管

网友(2020-12-24):
死机,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