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速特SGS-2005L焊台求助!

楼主(2020-08-07):
同标题,求R1A6电阻数值!!!

见下图:黄色标记电阻,接在IC LM324第一脚。

网友:
帮不上,,只能顶一下了

网友A:
本来就是空的  要是掉了会有红胶残留  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空的  要是掉了会有红胶残留  你仔细看看

是有的,我的烧掉了。红胶被我挂掉了。

楼主(2020-09-15):
抄了一部分图纸,烦高手判断!(下图红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