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雷凌185T尊贵版音响低成本整改

楼主(2020-08-07):
我对汽车音响不太感冒,个人习惯问题。但雷凌尊贵版这个车前喇叭只有左右门位置有个全频,听起来老感觉声音从下面飘上来。本着节约差不多的原则,自己分析了一下和往上看了些拆门教程,觉得自己能动手,于是便开始了折腾。
整改内容如下:
1、车机不换
2、拆除车门原全频喇叭
3、改为两分频喇叭系统,加装高音。
4、后档喇叭改同轴(后来因后档盖板拆起来麻烦暂时没换)
5、总成本300不到,用的国内某品牌的喇叭

首先是分音器处理,看了很多都是直接挂在车门里或贴个胶。想来想去还是自己设计一个分引起固定在低音喇叭的磁铁上。

分音器制作好后,就开始拆车门了,这个教程网上很多。然后就是整改,还是看图吧,不码字了。哈

这层塑料防水膜,考虑后不动,外面很多改车的直接拉掉改贴丁基止震板。个人觉得这样存在隐患的,止震板并不防水这样替换带来后面漏水隐患。丁基板也不能不考虑流胶问题,到时拆车门那个恶心不说了。

低音改好,再把门角那块三角塑料板拆下开孔加装高音喇叭就好

整改后音响效果比原车有不小的改善的。音量值需要比原车的喇叭开大一点。至于隔音问题就不讨论了,不然没完没了。
另外雷凌并不支持无损音频播放,连WAV都不支持。如果需要更好的音源,可以使用AUX输入通过无损播放器来播放。

网友:
我老捷达是前阵子换了个单腚建武车机

网友:
楼主牛逼  自己做板子

我也是加的银笛高音 不错

网友A:
最省事的改装方案,换博士或者卡曼的喇叭,音色动态标准。好像外层铁板工艺孔没有封止震板,建议封闭。否则低频不好就算了,音质会浑浊。我刚做隔音,三层隔音,内侧钢板一层,中间放吸音棉,外侧钢板工艺孔封闭,搞完跟顶配音响没区别。银迪的高音有些刺耳,马克列文森有惊喜

网友:
留个爪,方便后期借鉴

网友:
自制分频器精致。

网友:
你这种还说对音响不感冒?那让我这种直接串个3.3uF电容加高音的情何以堪?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PCB做的好,形状完美,专车专用。
有条件还是建议把车机的功放分离出来,独立安装功放,效果好很多。原车基本都是12V BTL直推的IC,效果不好。

网友:
电感是自己绕的吗?

网友:
动手能力好好

网友:
不做四门隔音 , 效果没啥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省事的改装方案,换博士或者卡曼的喇叭,音色动态标准。好像外层铁板工艺孔没有封止震板,建议封闭。否则 ...

向你学习。然后,我看论坛有人直接用不锈钢盆做全封闭,会不会效果好很多呢

网友:
楼主你好,分频器的电子档和物料单可以分享下吗?隔音棉的链接可以私信我吗?谢谢

网友C:
我朋友改车门喇叭之后  有次呻吟声开大了  触发气压传感器爆了侧气帘  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改车门喇叭之后  有次呻吟声开大了  触发气压传感器爆了侧气帘  那叫一个酸爽。。。 ...

别怕难为情,把朋友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你学习。然后,我看论坛有人直接用不锈钢盆做全封闭,会不会效果好很多呢 ...

喇叭素质不够,贴金都没用。还是提醒下其他车友,内门板的工艺孔一定是要用止震胶封闭。除非喇叭没有低频,低频震荡那么内侧的防水层也会跟着震荡,低频一定是散的。用心点贴止震也能防水,再说那点雨水进来点也没关系,实在纠结止震后面再贴防水

网友:
分频器看起来很扎实

网友:
电感这么放容易引起电感量的漂移啊...  太靠近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怕难为情,把朋友去掉

哈哈哈 我的是出租车 没侧气帘 好像前气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