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航嘉冷静王400W电源,型号HK500-32PP

楼主(2020-08-07):
此电源原为单位的电脑上使用的ATX电源,因为有故障被IT扔在了垃圾桶里,被我捡了回来。因为此电源使用才一年就出故障了,用料十足,所以觉得有维修的必要。趁此机会,就把它拆解出来看看。

外壳高端大气,精美,做工一流

铭牌:

内部布局:

整块板子:

上半部分1:

上半部分2:

上半部分的两个IC型号:CM6800UX PFC/PWM控制IC;TNY287PG 副电源IC

中间部分1:

中间部分2:

下半部分:

边角上的IC型号:ST9S313A-DAG

边角上的板子序列号和生产信息:

背面全图:

背面的IC型号:LM339DG 电压比较器

发图不易,望赐点分吧

网友:
做工的确强差人意了,还不如模组电源差评了

网友A:
一年?怎么不去保修?真是好单位呀

网友:
支持修一个
插CM6800TX 内部功能图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B:
这做工就像假的航嘉电源。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它修好了

一般用用是不错的

网友D:
就想问CM6800能改可调不?

网友:
电源还好新,还是给它续命,为革命多做贡献。。。。。

网友:
主动PFC,乍一看跟我的安泰克350P还挺像的

网友:
有主动PFC,还可以

网友:
我的是发现扔草丛里机箱电源,能拆不少导线无需网上再买,结果被垃圾佬发现突然抢走导致摔自行车。下次得弄一个便携式铁钓鱼竿,和废旧喇叭磁石加凯夫拉风筝线,发现后直接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就像假的航嘉电源。

航嘉400W你还想多豪华的做工?EMI都齐全,正常电源都这样。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看这电源内部的情况感觉使用环境应该很干净

网友:
2019年的 三年质保 可以拿去保修啊

网友:
对啊,还没过保修期,为什么不直接找售后啊

网友:
我的记忆还停留在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 很经典的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怎么不去保修?真是好单位呀

IT员说电脑只报修一年的,所以他拆出来后就直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它修好了

一般用用是不错的

我没能力修啊,只是在修之前,拆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问CM6800能改可调不?

我是开关电源小白一个,没修过,改成可调要问问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