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闲来无事折腾娃的玩具,顺便问问高手这是肿么回事?

楼主(2020-08-07):
玩具遥控汽车买回来,过来新鲜劲也就不怎么玩了,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我来练练手

不好意思,上错照片了   这个是别人的

孩子的车是这种的,肚子下面装3节5号电池,遥控器里得装9伏电池
好久不玩 里面的电池已经流水  手头没有新的   手机里拆出来的锂电池倒是有一个
直接装上不是咱的风格   手头有充电宝里的拆机班子    5元10块买的

班子没有拍照  借用一张
电池正负极接好    从USB口取电供车用
保留安卓接口用来充电    紧急时刻还能当充电宝用

电池背在后备箱  热熔胶固定

板子留在肚子里  车动起来用电的时候   电量灯亮    正好当氛围灯

遥控器上这种最简单的    27M的频率   没有啥技术含量  也就不拆了

好了,看到这里问题就来了

一切改装完毕,车行驶起来有个毛病:本身设计没有刹车功能,遥控让车在前进或者后退的时候,只能自然停下来,比如前进途中按遥控的后退,遥控就失灵了,四个按键都没有反应,必须把车关机再打开一次才行。再次开机时,偶尔一开机轮胎会自动转几圈,好像里面有余电没有用玩的感觉。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破?该从哪下手??

楼主:
车里就两个这种普通电机,一个负责前进后退,一个负责转向,在电机两个接头直接好像并 了一个小电容,是不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
电池拆开,保护板去掉试试

网友A:
把第一张的车标拆下来,装到第二张的车上,身价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张的车标拆下来,装到第二张的车上,身价倍增

车头那个小金人不错,可惜扣不下来,下次得带工具

网友:
应该是电池过流放电保护了

网友B:
电容是防止电机断电时打火的。在车自然停下之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立刻反转,那么电机输出的电压和电源叠加,电压比较高,电流也会比较大,很容易触发保护板动作。
要改善,应该看下正反转是怎么切换的,在自由滑行的时候,如果直接给电机两个端子短路,那就会很快停下来,再反转就好办了,关键看原来的电路好不好改了。如果继电器控制,那就很容易实现电子刹车了。

网友:
坛友里惊现开劳的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防止电机断电时打火的。在车自然停下之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立刻反转,那么电机输出的电压和电源叠 ...

看来得哪天闲了再拆一次,研究研究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防止电机断电时打火的。在车自然停下之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立刻反转,那么电机输出的电压和电源叠 ...

电机驱动是四颗三极管组成的H桥。集成电路的H桥都不舍得用。

楼主:
今天把车又拆开了    车内就一块板子

两个芯片

百度了一下   RX-2b 这个是遥控芯片
TX-2B RX-2B这个一对,根据https://wenku.baidu.com/view/b15da00c844769eae009ed8a.html介绍,电压在1.5--5.0V之间

有刷直流马达驱动电路MX1208

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4ODk0fDllYjg5Y2ZhfDE1OTcyMDkyNTl8MHw0MzY3Njg%3D
控制电压最大值也只有5伏,

充电宝的输出电压应该在5.2伏左右,高于两个芯片的电压,现在怀疑是电压的问题
那么通过USB接口应该串联一个电阻  降低芯片电压
初步设想是这样   哪天有空  继续折腾

楼主:
这个是pdf里的经典电路   对照玩具里的板子   好像没有焊接电容

看来工程越来越大了    增加电容   再增加个二极管   防止反向电流

网友:
卧槽,吓一跳,看第一张图以为是玩具遥控汽车

网友:
制作很好,所以什么时候拆第一张图片的玩具

楼主:
最近仔细研究了芯片的说明。
拆机再看发现这个玩具车虽然简单,但是翻看板子背面,该有的电容啥的都有,规规矩矩按照技术参数都配备了。
考虑前面的问题出在电压上。
今天把电源输入接头改到电池接口上,直接取电,保证电压在5伏以内,遥控操作一切正常。
唯一就是考虑电池过放,这个只能每次玩罢就充电,估计也就三分钟热度,每次也不会把电池玩到亏电。

网友:
不好意思,上错照片了   这个是别人的

谁家的孩子有恁大的玩具呢?

网友C:
在两电机的电极两端各并联一反向二极管试试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两电机的电极两端各并联一反向二极管试试撒。

已经并联了一个电容。 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吗?有没有参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并联了一个电容。 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吗?有没有参数要求

用IN4007即可。

网友:
已经并联了一个电容。 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吗?有没有参数要求

不用并联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