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史上最简单的拆机 主要是问问大神们

楼主(2020-08-07):
废品站里地上有个电池,跟老板要来研究一下,想着看能用在哪不
到手才发现这个不能充电,那利用的意思不大  索性就拆开看看
这个拆机最简单,一把美工刀搞定,两层热缩划破后显示真身
这就又开始纳闷了  为什么要把两个电池并联起来
直接用一个不行吗? 还是一大一小
难道不怕一个拖累另一个?
锂/亚硫酰氯电池组,这个名词也很少见,有懂得大神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大电池无法提供瞬时大电流,所以并联一个锂电池。

网友:
一次性电池的输出电流不够,并联一个电容提高输出电流,延长一次性电池的使用时间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1 ... 175f0e7cd119c0.html
看文库介绍,这个东西还挺危险的

网友:
用于低功耗产品的,比如数据采集模块,无线发射的电流大,但是可能一个月只用一回,小电池放完电由大电池慢慢冲

网友:
spc是个电容,开锁电机电流大用这个蓄能,这是ofo小黄车的电池组,er的是电池本体,水表电池经常用,充电必炸,本坛有人冲炸过,电池皮能嵌进门板

网友:
一个电池,一个电容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699
这个帖子里面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小黄车灯锁捡了好多个,里面都是这种电池,并联的是锂电容,开锁瞬间提供大电流用的,这电池据说有19000mah,给石英钟用的话几年不用换电池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来论坛又涨姿势了,那个拆锁的帖子以前看过,但是看的不仔细,回头一看全懂了,自我反省一下

网友A:
居然给你找到这个爆炸神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给你找到这个爆炸神器了,哈哈

我是不是可以当kbf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