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吃饱饭没事干,给天线做个垫圈

楼主(2020-08-07):
     前段时间无意间看到别人的对讲机天线很特别,于是要来看了一下,前几天也在淘宝买了一条来,但是到手换上一看,有一个很大的间隙,虽然商家送了两个橡胶垫圈,但是感觉不稳固,下午没事就开干,做个垫圈,利用四周的支撑稳固一些,不至于把接口弄断了。话不多说,上图才是硬道理。

这是许多人在用的宝峰UV-5R

这是刚刚收到的天线

换上之后有很大的间隙

这是商家送的橡胶垫圈

加了橡胶垫圈之后空隙是看不到了,但感觉不稳固。

这是对讲机这本的连接端

这是新天线的连接端,根据形状做个垫片。

找到的尼龙棒

切了一节下来

上机器加工

另一面的样子

套上去刚刚好

装上去可以说是严丝合缝

整体照来一张

最后来张按差不多比例剪切的合影

换了效果会不会好点不得而知,不过显得牛B点

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这是土豪系列。。。。。大车,车垫圈

网友:
闲的蛋疼系列

网友B:
不知道还有这种天线

网友:
白色的垫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土豪系列。。。。。大车,车垫圈

哈、、、雕刻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有这种天线

我也是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演练看到的。
这天线可以折叠。我买的是33厘米的,最长的有108厘米。

楼主:
都是就地取材的,手头没有黑色材料。

网友:
折尺天线    最早应该起源于霉菌装备

网友C:
手台电池都废了。有改电池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台电池都废了。有改电池的么

电池坏了,换电芯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0-09-18):
有车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