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夏新Amoi K19 蓝牙+时钟+闹钟+TF播放+FM+AUX+手机支架的小音响拆机+改R8025时钟

楼主(2020-08-07):
话说前些日子在优惠购实付15块买的夏新蓝牙小音响,功能比较多,除了蓝牙,还有时钟(闹钟)、温度、TF卡播放、收音机、AUX输入,下面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这小音响功能比较多,按键也是一堆。

AUX输入、充电指示灯、TF卡槽、MicroUSB充电口。

看起来背面有俩喇叭……

标签贴在一个可伸缩的支架上。

伸出来可以放手机。

带温度显示,不过不准,实际温度27度左右。

外壳看来半天没发现有螺丝和卡扣,大概率是在面板下面,拆面板得用吸盘,然后吸盘居然找不到了,临时逮个手机指环用用

因为这面有双面胶

怼面板上

用力一拉,完事

数字的每个笔画都对应一颗LED。

应该是0603封装的。

撬棒沿着缝隙撬一下就可以弄开了。

这电池说它自己有2500mAh……一节正经的2500mAh 18650多少钱,这音响才15块

4欧3W的喇叭,不要讲音质,这货仅仅只是能响而已,千万别想太多

再看看卖家页面的介绍,属于自己抽自己耳光的操作

右边这个属于假冒喇叭的装饰品,怕人家用手电往里面照看见没有喇叭,还特意弄个振膜遮掩一下

主板全图。

杰里的主控AC19AP,所有的功能一颗IC搞定。

主控的晶振,24M的。

时钟的晶振,32.768k的,还给点了红胶。

联辉科的LTK5130功放

8025和DW01经典锂电保护组合

LTH7/4054充电管理IC,500mA充电是真慢

印刷天线。

贴片的小咪头,给蓝牙接听拨打电话用的。咪头左边是充电的LED指示灯,充电红灯,满了熄灭。

下面测试一下各种电流。

可调电源4V输出模拟电池。

待机功耗,就是音响关机的状态下。

开机后,蓝牙待机状态

接近34mA

时钟/闹钟状态下有三档亮度

面板两侧也有所谓的夜灯,也有三档亮度,其实没啥用,鸡肋而已。

时钟亮度1档的电流

时钟亮度2档的电流

时钟亮度3档的电流

时钟亮度3档+夜灯3档的电流。本来还想把电池换成正经的2600mAh的,看看这耗电,换了也是没啥大用,过不了多久就得充电,算了。

测试一下原厂时钟晶振的精度

不咋地

焊一个R8025T换上

R8025T的频率

拆原厂晶振需要拆下PCB,PCB和面罩之间是用胶粘的,慢慢扯开就行。

板子自带的两颗负载电容可能会影响时钟精度,所以拆掉,然后8025的3脚输出接晶振焊盘右边那个。

焊接好了之后,板子用胶带保护一下,然后用双面泡沫胶粘在PCB上即可。实测推算三天误差没有超过一秒。

我就想问问啥叫储蓄类型,定期还是活期?电池皮写着2500,这里又写2000,合计这美工是花五毛钱请来的吧?

这一顿折腾之后,发现也只有时钟对我有用,那就当花了15块买了个时钟好了,因为买的就是没有卖的精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蓝牙闹钟响亮不

网友A:
这个正在用,一直当时钟用,led有点差,两个月暗了3个,缺笔画了

网友B:
晶振狂魔啊!看的一脸震精!
wechat_upload15967915495f2d1afd1cde9

网友C:
哥们想啥呢?我单买一个外表差不多大的电子时钟都要9.9元,你这个15元真心不贵了。

网友D:
为啥换头像了,瓦力不挺好的

网友E:
这种时钟很耗电。时间如果比较准还可以,不准的话,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在用,一直当时钟用,led有点差,两个月暗了3个,缺笔画了

我这个有点亮度不均匀,照片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狂魔啊!看的一脸震精!

我开始惦记你家的万年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想啥呢?我单买一个外表差不多大的电子时钟都要9.9元,你这个15元真心不贵了。 ...

喇叭你没听过,破刺啦的,时钟又不准,还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换头像了,瓦力不挺好的

换换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时钟很耗电。时间如果比较准还可以,不准的话,鸡肋....

一堆LED换着花样的亮,肯定费电,当时钟也得插着充电头才行

网友F:
我就说嘛
老陈肯定是奔着晶振去的
这是强迫症晚期啊
已经无药可救啦

实际与标称严重不符
那只能是——退款不退货!

网友D:
不要浪费啊,我打算换瓦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堆LED换着花样的亮,肯定费电,当时钟也得插着充电头才行

是打算用还是放起来吃灰?看评论说,关掉蓝牙当表  电池能用四天

网友:
换头像也没有备案,差点让我认不出来了!幸亏我读了两年小学,认得这几个阿拉伯数字。。。。。。

网友:
如今的商家真是,你看那贴纸上吹的,多好令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说嘛
老陈肯定是奔着晶振去的
这是强迫症晚期啊

我。。。。。。已经确认收货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浪费啊,我打算换瓦力

居然有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打算用还是放起来吃灰?看评论说,关掉蓝牙当表  电池能用四天

还没想好放在哪,放的地方也得有插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