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线板拆解——金河田一家三口

楼主(2020-08-07):
三个金河田,线都是0.75的,
炫彩系列的做工不错的,铜焊,一体铜条,看图说话。外壳磨砂手感,目测比较抗摔
USB的那个,插排做工不错,外壳厚实,整整用了10个螺丝固定。USB模块工艺还是有些问题的,空载的时候,啸叫明显,金河田本身是做电源的,对于这个本来还有期待的。
16A的这个,开启吐槽,线是0.75的,内部就是这样子简单接线,重点是外包装上面写的是一体芯,这个明显虚假了。用还是能用的,用在热水器上面还行吧。
插线板真是水深,同一个牌子里面差别也很大。

网友:
垃圾插套结构,垃圾产品。

网友:
做工真心不如人意了,惨不忍睹来形容也不为过

网友:
这种结构说他是一次性用品都不为过,谁用谁知道

网友:
铜条中间打洞是败笔,还有插片的结构垃圾,用过航嘉的也是这种结构,没几次就松了插不紧

网友(2025-07-30):
几个堆LJ东西,第二个比较差。

网友: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