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生常谈--燃气灶电池改DC供电

楼主(2020-08-07):
现在的管道燃气灶多数使用2节1号电池供电,用的频率低的能用个一年上下,频率高的可能半年就没电了,乍一看只是一对电池而已,可如果把一对电池的钱换做电费那可是差不多十度电了(如果一对1号电池6块钱算),这样想着干脆把燃气灶的供电改成外接供电行了。

于是乎改了一个进口的小DC-DC模块,此模块是网上淘的二手拆机货,体积小,效率高,输出电压可调,将其输出电压固定在3.2V左右,为了方便观察状态接了贴片LED灯串联电阻使其刚好能点亮,使用一个2A的充电头供电;做好后简单测试了一下:输入输出线都只有三四厘米长度的时候,连续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达到3.4A;输入线0.5平方毫米1米长度时,最大连续输出电流可以3A;空载状态充电头端的待机功耗只有0.1W左右,算下来待机功耗一年不到1度电。

具体装煤气灶上的就不发照片了,反正装上去电火花强不少,下面只发几张DC模块的照片。以前有朋友试过用线性电源LM337之类,但是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再一个就是线性电源效率太低了

进口拆机的DC-DC模块,标称3A实际可以接近4A电流连续工作

输入输出接个固态电容

输出端3.2V,接个贴片LED灯,使其刚刚能点亮

多年玩航模的一贯做法:透明热缩管包住,两边吹热了以后用钳子夹住密封,冷却后不会打开

测试输出电流可以连续输出3A电流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个模块失效的话,是直通,还是直断呢?

网友:
我拆了充电宝用里面的18650,2节2200的,充到4.1V左右就接上去,没事的烧不坏的,用了一年测量电压都还有3.6V...
当然不放心 就买 铁锂的,3.3V,绝对好使~

网友A:
尽量选用一个电池供电的燃气灶,一个电池用一两年都没问题。

网友:
一月花一元,何必纠结,停电还没法煮饭。

网友B:
直接18650,用了好几年了,想起来充个电就行

网友:
18650   4.2v 直接上没问题的   曾经燃气热水器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18650,用了好几年了,想起来充个电就行

就是了‘’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C:
十分不方便,也要考虑电源和转换的可靠性,直接一节18650,串1个1n4007降压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分不方便,也要考虑电源和转换的可靠性,直接一节18650,串1个1n4007降压即可 ...

如果是一节电池的呢?

网友:
5V充电头串联两个二极管应该也可以。

网友:
电池安全多了

网友:
充电宝电池,加充电板,加电阻,将电压调到3V的飘过。主要是懒的去购买电池。没电了接usb上去充会儿电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5v充电器串几支二极管就行……

网友E:
用1节电池的怎样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一节电池的呢?

一节电池的根本没必要改,1节电池的只负责打火用,可能一两年都不用换。
这种两节的不一样,不但打火要用,维持电磁阀开启也要用,所以费电池,但好处是安全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节电池的怎样改呢?

一节电池的没必要改

网友:
2节电池用两年了,目前还有电,而且就算10度电,一度5毛也就是5元的事,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尽量选用一个电池供电的燃气灶,一个电池用一两年都没问题。

为什么一节电池供电续航反而高呢?我家里就是一节一号电池,续航能到一年甚至两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节电池供电续航反而高呢?我家里就是一节一号电池,续航能到一年甚至两年多

--来自论坛助手 iPh ...

两节电池还要维持电磁阀。。。这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