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帮忙看一下土狗的位置在哪里

楼主(2020-08-07):
2244LT ,原来是东芝TH58TEG7D2HBA4C,想做个软路由,就更换了镁光的颗粒MT29F64G08CBEDB,就是找不到土狗位置在哪里。量产失败

网友A:
我当成46xt了,44lt不知道,46xt是第七脚相邻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成46xt了,44lt不知道,46xt是第七脚相邻的焊盘

找到了,是R12,好像2244都是R12

网友B:
为啥不弄颗容量低的SLC上去?感觉软路由硬盘还是SLC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弄颗容量低的SLC上去?感觉软路由硬盘还是SLC耐操

我用的也是2244lt,SATA2的带宽,这个主控速度不怎么样,软路由够用。

网友:
SM2244 支持NW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