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已经如此不堪了?电池包模具很粗糙

楼主(2020-08-07):
买了把威克士wu130双电,其中一块电池插起来非常紧,并且注塑口和另一个也不同,难道是卖家真假掺着卖?找卖家,卖家声称肯定是真的,一气之下也不退了,拆,威克士12v电池是卡扣的,电池拆过装上去很难恢复到原装状态,拆开傻眼了,两块电池里面竟然一模一样!除了电池外皮颜色,其余的电池品牌,电路板,焊接工艺,一模一样,是两块都是假货,还是模具差异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电池怎么没有标牌呢  不科学   这个外壳拆过一次 不好拆 拆一半放弃了

网友:
海四达电池,大艺也是用的这个电池!

网友:
没问题  正品。

网友:
可能批次问题。

网友:
你用没用过大有的12V系列?那才叫紧,每次换电池都是用特别大的力,不过大有电池是三星活三洋的。

网友A:
保护板上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
我买的裸机,手里有三块在咸鱼买的二手电池,有空把电池拆开看看

楼主:
已经确认收货,看大家的评论,应该是真的

网友:
WORX 做工也就那样,有待加强!

网友:
品控有所松懈了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两套注塑模具,开一套优化好了,再开个复制模具,或一模几穴的,所以注塑质量差异正常

网友:
观察角度问题,同一卡扣的两个侧缘光洁度不一样

网友(2020-09-07):
威克士也就那样了,质量比不上锐奇,广告倒是比较响。

网友:
威克士的电线都是绿三星呀先,我买了好多个电池,都是三星的电芯

网友:
这货没人愿意去作假吧  本来量不大  正品差价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上怎么什么都没有?

他们都是充电保护在充电器上,放电保护在机器里,节约电池成本。

网友:
看别人拆都是用的三星的么?什么时候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