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十几年前欣灵时间继电器

楼主(2020-08-07):
插座连接器己拆除

网友A:
俺反正是看不懂的..........

楼主:
有发光二极管数码显示和机械按钮跳变的数字转盘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反正是看不懂的..........

外壳上接线图很清楚

网友:
这品牌现在不在了吧

网友:
应该比阻容降压安全,可以配合1千瓦断电失灵的小电热壶烧水倒计时。

网友B:
怎么用机械轮来设置时间的?

网友:
还有小型变压器供电很好了,比普通阻容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机械轮来设置时间的?

拔码开关电气相应了上或下按键、机械上上跳字和下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