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联想7400打印机 换定影上辊

楼主(2020-08-07):
请问下 我以前的帖子 怎么都没有了 这也是以前发过的 其他的找不到了

网友A:
之前换过京瓷1620的定影上辊,和你的故障类似

网友B:
以前发的在老站,新站找不到的

网友C:
我的打印机是7400Pro,里面的结构差不多。才用了两年。

网友D:
我之前也换过联想2600D的打印机的上棍,单面打印正常,双面打印纸就褶皱了,没想明白

网友:
我去,总算有人上这个拆解了,办公室有一台也是这玩意坏了,研究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拆解方法,无奈放弃了

网友:
哈哈刚才换了兄弟7500的定影

网友:
跟兄弟的2240结构差不多。

网友:
这种第一次看到了,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过京瓷1620的定影上辊,和你的故障类似

激光打印机应该都差不多 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这种机器,说的简单,做起来真麻烦。

网友:
这机器好像和兄弟708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发的在老站,新站找不到的

原来是这样现在什么都0了

网友:
联想的激光打印机故障高吗

网友:
联想的激光打印机大都是兄弟代工的,定影组件几乎都一个样,上辊还比较容易坏。不如HP那种定影膜耐用,经常机器报废了定影膜还是完好的。

网友:
和三星的结构一样,加热的分离爪容易弄坏加热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打印机是7400Pro,里面的结构差不多。才用了两年。

Pro好像出来不久吧?见过没拆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o好像出来不久吧?见过没拆过

出厂日期2017年4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日期2017年4月的

还以为是 最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换过联想2600D的打印机的上棍,单面打印正常,双面打印纸就褶皱了,没想明白 ...

是不是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