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静康饮水机 小家电5伏稳压异常高损坏主控

楼主(2020-08-07):
  小家电由于5伏稳压管7805坏升到12伏损坏主控,现加电蜂鸣器响、触摸按钮处发光二级管常亮、数码显示不亮。估计单片机坏,什么地方有这触摸按钮板(主控在上面)卖?

网友:
mcu高压损坏,基本等于报废

网友:
MCU那部分坏了,几乎就失去修理意义了

网友:
更换mcu,基本上就是废了,换板子吧

网友:
单片机里面都写了程序的,买一个装上去不会工作的

网友:
虽然是隔离开关电源,但是水流到电压基准电阻导致过压,通常得用外围尽可能少自带固定电压基准电源芯片好些。

网友(2020-09-26):
请教加热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