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2005年5月11日生产的MITSUBISHI FT40K2QYJ25E-9 蛍光灯電子安定器

楼主(2020-08-07):
如图,铁质盖板,铝制底板,100V-254V 50/60Hz通用,可惜坏了一个,卖家拒绝给我退全款,折腾了半个月卖家才给我退坏了的一半的款,看图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从来没关过灯的那种使用环境出品 以后没有洋垃圾只剩真垃圾 坏的也好好传承吧

网友A:
做工贼豪华的电子镇流器,带预热启动的,搞不懂小鬼子,就一个镇流器而已,搞那么多芯片和mos管干嘛,能用就行了

网友:
日光灯退出家用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贼豪华的电子镇流器,带预热启动的,搞不懂小鬼子,就一个镇流器而已,搞那么多芯片和mos管干嘛,能用 ...

这些用料和做工的钱,最后还是由消费者买单,一分价钱一分货。现在国内的日资或合资的产品,也在大范围缩水,如果按岛国做工和用料来做,估计那价格,在国内很难生存。

网友:
做工这么好的产品会不会是什么对稳定有较高要求的特殊环境下使用的?比如医疗?核工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贼豪华的电子镇流器,带预热启动的,搞不懂小鬼子,就一个镇流器而已,搞那么多芯片和mos管干嘛,能用 ...

所以说,我朝的产品最后都成了你所说的能用就行的,不管是大厂家还是山寨,都成了一路货色

网友B:
做工用料都非常不错!闲鱼淘的?多少钱?

网友:
输出端接上火花塞升压器线圈铁芯,好像可以做正负离子,再加风扇可以做除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用料都非常不错!闲鱼淘的?多少钱?

嗯,20一个

楼主:
坏掉的那个故障表现是通电后灯管只亮一秒然后瞬间全部灭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掉的那个故障表现是通电后灯管只亮一秒然后瞬间全部灭灯...

能亮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光管太低发光效率了,还是寿终正寝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亮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保护了。

那咋修呢?

网友B:
先量一下一些作保护用的齐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一些作保护用的齐纳二极管。

帮我在图上标出来,我文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在图上标出来,我文科生...

这种带“DZ”前缀的都是,截个局部图大致给你示意一下。